这样的外壳有卖的吗?

楼主(2016-07-14):
最近发现好多电子爱好者,做完了自己的东西,都在苦苦寻找外壳。而现在卖的外壳多为方盒子,我想为什么没有厂家把制作盒子改为制作不同尺寸方管呢?就像铝合金型材一样,只是尺寸打些罢了。用户选择方管做框,在选择铝朔板或其他材料做前后面板,可能方管的使用性要比方盒子好的多呢!好多东西在你用的时候都会发现的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平台来让用户和厂家直接见面来反馈一些信息呢?信息的反馈是企业前进的方向啊!也不知道该发那个板块,就发这里了。

网友:
我是不管做什么,先搞好外壳再做。

楼主:
我也没有动手做呢,这不正在为外壳发愁呢?没有好看实用的材料呀!对于少量的用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通用材料上了.但是不是 少量+少量+少量=大量 呢?

网友:
因为没有市场,要求高的都是亚克力或者其他板材按自己需要的尺寸定制,要求低的也不会额外花钱购买,盒子比做完的东西贵

网友:
俺从来都按喜欢的外壳做板子,所以从来都没有对于外壳的烦恼。

网友:
答案是有的,某宝上有,就是做成铝型材,有一体式的,有上下分体式的,各种塑料的大小盒子也有

网友:
是应该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动动脑筋;建议像那种儿童组合建筑积木似的可以自由拼装,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自由开窗口,这样就不必为外壳发愁了。其实,很多电脑机箱也是设计的非常死板,像我用的是所谓miniATX主板,只能用那种比较大尺寸的箱子,更小更美观的iTX机箱就不能使用了,尺寸上只差了一点点。

网友:
方管做出来太糙了,大家做东西除了性价比还有更多最求的是高大上和细节,比如用木头做盒子,肯定是要榫卯结构,而不是直接用钉子钉住就行。

网友:
是有这种专营外壳的商家的,一般在电子城元器件柜台,有铝合金,钢板,塑料等材料,价格小贵。

网友:
你说的这种盒子,厂家做得有量呀,做出来跟 零售一样,厂家亏大发了

网友:
淘宝有种服务,叫3D打印,,,,比量产外壳贵,比自己定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解啊,要是你DIY好的东西,最后没有合适的像样的外壳。到头来还要投入很大的本钱和精力去完成,所以,做东西之前先考虑有外壳了,然后根据外壳的规格再去做这样保险。

我就是先找个合适的外壳,再设计 PCB 的

我下面这个用的外壳,假货宝上才几块钱一个   还有前后面板的,楼主设想的“方管做框”,加上最后的前后面板,以及特别强调的“可安装性”(不知道楼主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能不能做到几块钱软妹币一个?

如果不能,做楼主那方案就是吃饱了撑的,希望楼主自己去做

网友:
楼上的显示器好漂亮,做的个撒玩意?

网友:
深有同感,这种没量的小塑料件实在太麻烦,就算找人开了模具但加工厂家一听没量也不愿意给我们做。前段时间我一个小零件找个熟人开模具开口要3K就放弃了,回来看网上老外视频自己DIY一个简易注塑机,出来的零件效果还是可以的,起码比我买来的3D打印机出来要好很多。模具是普通6061铝材用数控雕刻机雕出来(费用250),注塑筒用的是不锈钢4分自来水管(费用20几大洋),注塑嘴用的4分宝塔头(包括在20几大洋里),加热用的注塑机加热圈(5元以下),千万要记得买几个G字木工夹不然靠平口钳夹不住的,关键是温度一定要自己掌控好不然不是出来黑的就是温度太低了出半模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