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修电热开水瓶

楼主(2016-07-14):
我自己的
不会修
坏的原因:长时间不使用之后我用清水抹外壳之后插电一个晚上就不亮了
拆开看不到坏的地方。部分塑料的外壳受热融解。我自己看过温控器是通路的。继电器是通路的。保险电阻不知道是哪个没有检测。

网友:
热熔断器过热烧断了,在电源进线一根上面串着,用耐高温胶皮管里面隐藏着,一般固定于底部或侧部,用铁片包裹固定,建议先看电热丝是否烧断

网友:
最好是上图看看

网友:
没有图不好帮忙啊

网友:
没图没得说,保险,发热管都有可能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发热丝,发热丝坏了无维修价值。

网友:
只有万用表才能帮你咯

网友:
塑料壳溶坏了的话修好怎么用啊?

网友:
对  先测量下 加热丝

网友:
万用表会用否?会的话,从进线处开始检查到加热管。

网友:
不会修  找个会修的省的动脑筋

网友:
1 先用万用表检测热保护垫熔丝
2 检测开水壶底座 是否因为有水进入而导致短路【该现象是家里跳闸】
3 万用表检测发热线圈 是否完好

网友:
拆了后,首先量一下发热管,如果它烧断了的话,就不用再往下折腾了。

楼主:
真的想不到这样多网友回复我
很感谢
我没有时间修
就上来直接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