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科信TO1074(TO1000)平板示波器测评

楼主(2016-07-14):
按老规矩,先亮个相,来个开箱、外观照
与以前的产品相比,外观上有了明显变化,一个是周边加了防护胶条,再一个就是通道输入端子从侧面移到了上面,这个非常好,可以更少占用桌面空间,
体积也比以前的产品小了不少,便携性更好了

接着当然是开机了,开机速度:
秒表实测18秒,
根据网上视频获知:普源DS1054Z是31秒,DS2072A是25秒,泰克TDS2000是41秒,DPO2000是60秒。

照惯例,自校正信号测试:
一切都是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AUTO速度:
实测3.2秒(四通道),
DS1054Z是7秒左右(四通道),DS2072A是2秒(两通道)

带宽测试:
我没有适合的信号发生器,有一块能输出20M方波的板子和安捷伦的54622A,54622标称带宽100M,我记得有坛友实测带宽超过140M,
就用来和TO1074对比测一下(探头都是校正好的),54622显示峰峰值1.59V,1074显示1.51V,所以估测1074实际带宽差不多有100M。

底噪:
底噪测试有些要求,这台1074的设置条件是:去掉探头,全带宽,探头倍数设置1:1,最大存储深度,电压设置1mv,时基1ms,采样方式正常,显示模式矢量(线),
波形亮度设置45%,实测结果是660uv-700uv,这个底噪是很低的,低于DS1054Z和DS2072A,也比泰克的TDS及TBS低,总之低于大多数的数字示波器。

零飘:
4个通道漂移都很小,相比较1通道稍大一点。

刚开机时:

一个小时以后:

垂直DC增益精度:
还是无可挑剔

存储深度:
标配最大14M存储深度,存储深度这东西你用惯了深存储就再也不想摸那些几K的垃圾存储,

100ms时基HOLD住波形

展开时基,放大10000倍到10us,依然细节可辨

HDS3102(6K存储)  500us STOP

放大50倍到10us就已严重失真

模拟前端抗过载能力:
测试方法,探头置X1档,使用AUTO测自校正信号,然后逐级减小电压档直到最小,并同步跟踪观察波形底部,
这个54622不行,找不到波形底,HDS3102还行(最低只能到5mv),但没有TO1074表现好

触发灵敏度:
就是能使波形稳定同步的最小触发电平,一般用一格的分数或小数表示,
实测结果:0.28V÷2V=0.14(格),很不错了。

偶发异常脉冲捕获能力:这个因为条件所限,无法做精确测试,只有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看个大概,也能说明问题。
电磁炉的检锅信号是每0.5秒发出一个10us左右宽度的窄脉冲,可以把这个脉冲看做偶发异常脉冲(只是这个脉冲不是非常窄),
对于这样的偶发脉冲,如果用普通示波器捕获一般要设置为普通触发方式(也叫正常触发或者Normal触发),再设置好合适的触发电平来观察。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在普通触发模式的时候,没有连续的达到触发电平的信号时,波形是静止的,信号的低频的或在触发电平以下的变化就不能实时反应出来,
如果设置成自动触发,普通示波器就很可能无法捕获这种偶发脉冲(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我用TO1074设置成自动触发模式测试这个检锅脉冲(0.5秒一次10us宽度),捕获的几率几乎100%。
54622设置为自动触发,要捕获这个脉冲很难,要仔细观察很久才能看到一次,并且捕获的波形亮度极低(亮度旋钮几乎调到最高了)。

256级灰度:
通过灰度能看到波形中包涵的更多信息,很有用

视频信号

调幅信号

万利达DVD的分量输出信号,竟然隐约能看到“万利达”字样

有灰度无灰度对比

眼图测试:
实际考验的还是波形捕获率,54622号称模拟示波器的完美替代者,TO1074与之相比也不逊色

本机的独有功能:全触控操作,从此永远和编码器失灵的烦恼说拜拜!
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平板示波器,本人的使用感觉: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那就是操作非常便捷,
我第一天使用大部分功能和操作方法都已摸清,第二天操作起来就有点得心应手的感觉了,由于是8寸大屏,并且触控非常灵敏,操作起来比普通手机还轻松的感觉,
选择自动测量项、清除自动测量项、切换触发模式、保存波形、保存图片、移动波形,移动光标,调整时基、电压、触发电平,切换调整菜单功能项,大部分都是轻点一、二下,极易上手,在观察波形的时候,如果想看清某个较小局部的细节,无需像普通示波器那样先移动波形到屏幕中心,而只要连续双击目标区即可。
不由得感叹科技的进步之快,原来操作示波器也可以是这样享受啊!
另外还要赞一下本机的STOP功能,哪怕你选用最深的存储,只要按下STOP键,波形立即冻结,起效迅速,感觉不到任何延时,以前用过的几种示波器都有或多或少的延时(有的示波器在深存储、慢时基时明显一些)。多种高级触发功能也都是标配,支持边沿、脉宽、矮脉冲、逻辑、视频、超时、斜率、第N边沿触发。

上点硬菜——拆机内部图:
我的感觉是,漂亮!
无飞线、无打磨、无后增件、无焊剂残留,焊点光滑均匀,布线合理有序,
一看就是一个成熟严谨的产品。

关键部位——4通道模拟前端

主板采用的FPGA是XILINX的XC6SLX45-2FGG484(1054Z用的是XC6SLX25),主控CPU是三星四核COTEX A9 处理器S5P4418,两块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整个板子看起来清爽,简洁,
镀金的边线和过孔也增色不少,采用的元件都是非常薄、非常小的体积,
类似一个iPad的电路板,但是看着更“得劲”(河南方言),看起来技术含量很高的样子。

最后说说不足之处:没有高速全自动量程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用、好用的功能,但必须是高速的。
最好是设一个全自动量程菜单,里面包括通道耦合方式选择(AC/DC),通道数量选择(设置单通道有助于提高速度),仅水平/仅垂直选择,
全自动AUTO开启后,如果手动调整了时基,则时基固定,而电压(垂直)和触发电平仍保持自动,如果手动调整了电压,则电压固定,而时基和触发电平仍保持自动,FLUKE123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用着非常方便。也发现了几个软件BUG,一个是AUTO后波形亮度不能保存,被重置为12%,波形亮度偏低,一般调为40%多才基本正常,再一个是调通道耦合方式(直流、交流、接地)屏幕上没有指示,再一个开启带宽限制屏幕上也没有指示。这些BUG都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很快解决,作为一个全新的产品推出,难免出现一些BUG,只要产品的硬件配置好,就是基础好,解决软件方面问题的灵活性就很大了,也容易了。再一个希望麦科信能推出体积更小、更轻、更薄的产品,能代替手持示波器使用,这个体积虽然和FLUKE199差不多,个人感觉手持用还是有点大。

总结:都说国产无精品,国产无好货,但话还得说回来,精品、好货也需要有国人的支持,本可成为精品的却因得不到支持也会变无源之水。
在世界平板示波器我国是第一个推出的,可以预测,将来可能成为主流,有些人可能会不相信,就像我在200X年第一次见到全触控的智能手机,我不相信它会完全取代实体按键手机。
我希望将来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能够成为“手机中的苹果”
鉴于本人水平及测试设备等原因,文中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请朋友们指出!

楼主:
有些朋友问这个示波器和DS1054Z相比怎么样,我在这里再回复一下:
综合性能高于DS1000Z,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性能对比,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比较重要的性能,一个是垂直格数,TO1074由于是采用了800*600的8寸屏,所以垂直有10格,DS1054Z包括DS2072A都是用的800*480的屏,所以垂直是8格。还有一个就是时基范围,DS1054Z是5ns-50s,TO1074是2ns-1ks,如果置1ks档,扫满一屏时间就是将近4小时,可以作趋势图功能用,还可放大查看细节,能记录10ms以内的瞬变。如果时间跨度不是很长,可以把时基再调小一些,能记录几十分钟内、几百微秒宽度的瞬变,此功能估计比FLUKE289的趋势图功能还强大。垂直档位二者一样,都是1mv-10v。
个人观点:其实也能看出来,这个示波器是针对1054Z研发推出的,大部分性能指标都比1054Z稍高,价格也接近,
TO1000除了性能指标比DS1000Z稍高,更重要的是胜在便携性、全触控操作、以及电池供电

说真的,DS1054Z我还真从没看上过,那个7秒的AUTO速度,还有操作反应速度还不如1052E,模拟前端抗过载也不行,高不成低不就,都推出两年了,一直被国内外客户诟病的字体小的问题还是依然。曾考虑过2072A,但是价格稍高了点,如果图省钱买了1054Z,将来不满意再升级,重复投资造成浪费。后来发现固纬的GDS2000E价格和2072A差不多,但是性能好很多,当然不包括采样率,其实采样率1G,2G一般应用中不会有太大区别。只是GDS2000E的体积更大些。我的桌面又比较紧张,所以一直没有出手。现在有机会入了TO1074,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性能,价格,桌面空间,还有电池供电,可以浮地测量,也能当手持(虽然有点大),操作又便捷,做工也好,真的很满意!

该机的综合主要性能:采样率1G,其他包括存储深度、波形捕获率、灰度等级、底噪、模拟前端抗过载能力、触发灵敏度、开机速度、AUTO速度,基本全面超DS1054Z,和DS2072A相当(除了采样率),有些甚至还超过2072A,更不要说便携性和操作便捷性,说它是主流台式机的性能一点也不夸张。

楼主:
XY模式效果,
很流畅:

楼主:
升级后增设了自动菜单,可选自动设置和自动量程,自动量程可选单独开启水平或垂直档位,
自动量程的速度很快,1.2-1.3秒,比一般的自动档的万用表还快,自动设置的也速度更快了,从以前的3.2秒缩短到0.8秒!相比其他大多数示波器可以说是极速体验了。

自动量程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对这个功能有排斥态度的朋友不妨试着用用,相信你会爱上它,但前提必须是使用高速的自动量程,2秒以上甚至几秒的用着就不太爽了。

举个例子:用自动量程可以快速检测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压的质量(纹波),通道耦合选直流,自动测量项选平均值,电压高低看平均值,电源质量(纹波)看扫描线粗细,比用高频响的真有效值万用表测纹波更直观,不易误判。
对于一些不明信号,可以用自动量程先大致锁定住信号,然后再手动精细调节。
还有对一些不相关的、数据离散性较大的多个测试点进行快速检查,都能发挥高效的作用。

另外,从原来的自动设置3.2秒到现在的0.8秒,这个示波器的潜力真是巨大啊!

视频的最后是测的一个24V的直流电压

网友:
这货看着不错啊,多少米买的?

网友:
楼主是来秀万用表的吧。

网友:
嗯,性能看起来不错!那个探头插座的位置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网友:
楼主买了你推荐过的平板波。不错
波我不懂
占位学习

这个移动平板波,还有二风扇,我不喜欢(外行不要笑)

网友:
楼主刚到手就打开,谢谢

录像里背景声,是风扇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Y模式效果,
很流畅:

很好

我的玩具波1053B 完全不行,

你介绍的我很动心,我个人很对风扇过敏,要不也买个。

楼主有空看看二风扇能减速用吗,能改低电压用,我到也想买来玩。

网友:
矿坛也有好处
我来晚了
还能排在前

38我就排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我的玩具波1053B 完全不行,

我的是第一期的,风扇声音稍大点,第二期的风扇就已换成低速风扇了,声音应该很小了,现在已经开始第三期活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第一期的,风扇声音稍大点,第二期的风扇就已换成低速风扇了,声音应该很小了,现在已经开始第三期 ...

是1388元
这个价不错

网友B:
现在第三期,价格1688。

网友:
好东西,已经买丽丽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第三期,价格1688。

这样的参数,价格看着很诱人啊

网友:
从一期的1388元到二期的1588元到现在三期的1688元、、、

网友C:
触摸屏反应速度怎样?比起手机呢?有没有迟滞?
还有就是探头1:1下,每个通道最大输入电压多少伏特/

网友(2017-07-07):
好像是厂家的朋友

网友(2017-11-18):
正宗厂家吗?哪里买的?

网友D:
楼主哪儿买的?淘宝搜了一下,没找到这家公司的店铺啊。

网友E:
谢谢楼主的科普与耐心讲解,这货看着还行!能上传一下具体的产品使用说明和详尽的参数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儿买的?淘宝搜了一下,没找到这家公司的店铺啊。

淘宝搜索平板示波器,销量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科普与耐心讲解,这货看着还行!能上传一下具体的产品使用说明和详尽的参数说明吗?

手上暂时没有,上官网找一下吧,淘宝商品详情页里也有参数

楼主:
这个帖子我好久没有更新了,这一年多时间里示波器更新多次,屏幕升级为高抗干扰触控屏,通道信息显示也完整了,BUG也差不多都修复了,增加了波形录制,总线解码,手机APP同步控制等功能,波形捕获率最高达到13万,高速全自动量程功能让操作示波器就像万用表一样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平板示波器,销量最高的

找到了,等明年双1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暂时没有,上官网找一下吧,淘宝商品详情页里也有参数

谢谢楼主 ,已经在网上找到了,京东的价格现在是两千多元,不知谁用过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看了很动心,然后去买了普源。

网友(2018-10-25):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反应速度怎样?比起手机呢?有没有迟滞?
还有就是探头1:1下,每个通道最大输入电压多少伏特/

官方店评价说测试差的开关电源时触屏失控,客服建议换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