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张丝表和老表的比较

楼主(2016-07-14):
现在坛子里的张丝表也慢慢多了,因为无摩擦,因此无回差是张丝表的特点。
国产表用张丝表头的极罕见,进口表很多是张丝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生产不了高精度的张丝表头。
张丝表头的表现如何?表头的线性是重要因素,我用了几块老表和3块张丝表比较表头线性。

老表有:
69年108-T
76年MF10
83年MF47
87年MF30

张丝表为
辛普森260
得益961
三和EM7000
这三块张丝表由不同厂家在不同年代生产。

几块国产老表都经过仔细调整,包括游丝和磁隙等,自认为线性度已调到最佳状态。张丝表头则是原状态,未调整。测试时用电压档,MF10、MF47、108-T、辛普森260、得益961用10V档,EM7000用12V档,MF30用5V档。

测试过程如下:
所测表与4位半表并联接可调电压源,调整电压源使指针表的示值恰好压某指定的刻度线(需借助放大镜观察),此时看4位半表的读数,相对误差=(指针表标称值-数字表读数)/指针表标称值。
测试前各表在所选档位上的正负误差都调到大致相等。
所选的指定刻度线为5、10、15、20、25、30、35、40、45、50格共10点,EM7000表还有55和60格共12点。

下图看到,3块张丝表的线性良好,相对误差远小于老表,我的其它老表线性表现都差不多,图中只选了几块有代表性的,老表中只有一块MF63的线性可以达张丝表的级别。

网友:
我支持grandchen99的观点。相同加工精度时游丝表线型好于张丝表。张丝表精度高不等于线性好。是表盘标识精度高重复性好,其实游丝和张丝各有优点。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普通表张丝完全能满足要求。你会发现严谨的德国佬就没有从来生产过使用张丝的普通万用表。现在也只有日本坚持大量使用张丝表头。如果说张丝表好于游丝表就有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游丝表.应该不是故障,而是缺陷,我接触过好几块500型都这样

游丝表如果有回零差一般来说是更换动圈,但也有极少数高手是通过研磨轴尖来修复,不过在我们矿坛里我还没有见到过。回零差一般比较小,最多是1/3格或者1/4格,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忽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自己先做一些测试不难吧,只要有一块外磁表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自己测一下,也发些测试数据上来呢?这样 ...

先生,你用你的那个实验来证实这个道理是大错特错了。你的那个实验是只向动圈的一臂的某个位置加力。而我们现在说的却是假设是向动圈的一侧的一个极靴加力,这是两码子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调整改变万用电表中心铁柱的位置确实也可以改变表头的线性,但只是微小的改变。假设一个表盘被分成50格,调整的量最多只有约0.2格,这个可调整的量是极其微小的。你以前为什么通过调整中心铁柱的位置想改变线性不成功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正确的方法是通过调整下游丝的长度来解决表头的线性。但这样做表头的灵敏度会改变,必须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赞同"sunstar126"坛友在"改制指针表之---绝版79张丝表"这个帖子的77楼的分析: 磁隙的均匀程度与装配的 ...

一般来说磁隙的不均度对线性的影响并不太大,动圈大都是在较匀强的磁场中运动的,即使磁隙稍有不准确,万用电表的精度也往往在规定的精度以内,只要用一套表盘就足够了,但很多厂家在制作万用电表时往往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制作了新的款式,调用了新的游丝、新的吊丝。有的厂家的新的技术人员还没有完全地懂得老一辈制作万用电表的绝招(比如要怎样的工艺才能保证线性良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重新画一个表面来解决了。

网友B:
我觉着这个测量结果更多反映的是各家的度盘绘制与匹配方面的水平.
如果要比较真正的线性好坏, 共用同一块没有经过任何修正的等分圆周刻度盘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丝表头的构造形式易于实现自动化生产,所以表头的一致性好,无需用多种度盘,度盘的通用也给维修带来了便 ...

本人觉得从收藏和制造的工艺水平来说,游丝表的制造工艺要比张丝表复杂得多。现代很多地方的万用电表已经被数字表所替代。如果引进生产线势必造成浪费,再说生产张丝表要比生产游丝表容易得多,如果一个生产厂家会造游丝表,则这个厂家必定是会造张丝表的,至于造得好与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至于工艺,我想只要有人到别人的生产车间去逛一逛看一眼我想一般人就会明白其整个工艺的过程了,没有什么值得夸张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游丝表在生产中一直保持着一个品种,一个表头,一个灵敏度(比如说35微安),生产过程中对生产的环节不许乱动,不许简化,我想我们的游丝表也许也只用一个表盘足了,MF35能做得到的难道其他的表做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总体上张丝表头的结构比游丝表头简单,安装、调试、维修都方便许多,换张丝就比换游丝容易,不知大 ...

这个不属于材料和工艺上的差距,应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所在。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制表历史中,专家们一致认为张丝表不好,不宜做万用电表的表头(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于是他们另僻奚径,向游丝表的方向努力了,而只有日本有这种执着的精神,继续向这个方向上努力,继续探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张丝表头的构造形式易于实现自动化生产,所以表头的一致性好,无需用多种度盘,度盘的通用也给维修带来了便 ...

张丝表头的构造形式易于实现自动化生产,所以表头的一致性好,无需用多种度盘……

///////////////////////////////////////////////////////////

同一批次的表头当然无需用多种度盘,但如果当表头的参数想更改的话,比如为了提高表头的灵敏度,想更改张丝的粗细和形状、更改了张丝的预应力螺旋状螺距,更改了张丝的上下簧片弹力,更改了磁钢等也都需要更改表盘的不均匀刻度。这个道理有点象游丝表的表头,出来如果是只有一批游丝表表头,只需要用一个游丝表的表盘足了,但如果后期生产的表你要更改游丝的力距、更改游丝的弹力的大小,更改游丝的长度等则同样要用新绘制的表盘。MF30等表用过多种表盘,是因为表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改进,使得这个批次和上个批次有了不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较软的游丝在不同摆位下由于重力的作用难免会产生可觉察的影响. 即便是用较硬的游丝的表头对摆位也是有要 ...

就好比一个足球队从前锋到后卫都存在严重问题, 这时最无奈的也许还有点用的办法就是弄一个神一般的守门员守在门口了.

//////////////////////////////////////////////////////////////////////

精辟!
但是我想除了守门员之外其他足球队的队员还是须要严格地挑选的,哪有把烂竽充数的踢足球人随便拿来当足球队的队员的呢?

网友:
是的涨丝表没有回零差,涨丝表的灵敏度可以做得较高。但涨丝表线性没有游丝表的好,涨丝表也较脆弱,涨丝在受到强裂的振动时容易断裂(尽管某些商家宣传得如何如何,这是个不容置疑的问题)。

网友:
一些国产新表的表头比老表的不差

楼主:
厂家不可能对每块表绘专用度盘,比较负责的厂家都会绘制几种刻度盘并编号,组装时用最合适的度盘,国产老表的度盘也是有编号的。

网友:
确实不可能为每块表头单独绘制. 不过相比较而言, 我觉着如果MF108的表偏差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虽然偏差的绝对值较大, 但是所有偏差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 如果所有的MF108都是这个样子, 那应该是当初测绘表盘时疏忽了.

网友:
Lee_88:
3块张丝表的线性良好,相对误差远小于老表,我的其它老表线性表现都差不多,图中只选了几块有代表性的,老表中只有一块MF63的线性可以达张丝表的级别。
////////////////////////////////////////////////////////////////
错!
线性指的是万用电表的直线性,即假设在把万用电表的表面等分成50格的情况下来测试。这个道理就象在直角座标系中的数轴。其数轴上的座标是等分的。上述几块老表的测量后的精度看来不尽你的人意是因为或许是原表修过,在修理的过程中换过了表头的游丝,或许是因为厂家认为这个表的精度在允等的范围之内完全没有必要重画表盘,等分表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这个测量结果更多反映的是各家的度盘绘制与匹配方面的水平.
如果要比较真正的线性好坏, 共用同一块没 ...

然!这就是真正的表头线性。指针式万用电表经过很多专家的研究,早已证明游丝表的线性要好于张丝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这就是真正的表头线性。指针式万用电表经过很多专家的研究,早已证明游丝表的线性要好于张丝表了。

在材料是线性的情况下,只有按阿基米德螺线的游丝才是完全线性的,不幸的是,随着表针的偏转,游丝会变形,从而偏离阿基米德螺线,这种因形状改变而导致的非线性称为几何非线性,因此游丝的非线性是由两部分组成,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
张丝从其变形过程来说,不存在几何形状改变的问题,因此其非线性仅由材料非线性导致。
我不明白你说的专家论证从何而来,他们是否认真做过结构和力学计算呢?计算时是否将形状变化考虑进去了?

网友: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游丝表上下游丝的几何变形是互补的。张丝表也有几何变形,变形包括动圈的变形和张丝及弹簧片的变形等但这些变形是微小的,不过张丝表的力学变形不能互补,这就是为什么张丝表的线性一般差于游丝表。

网友:
我有两款SANWA指针表,型号是:SH-88TR, EM7000.分别是游丝表头和张丝表头。在使用中发现,张丝表的线性和精度还是要络优于游丝表。

网友:
MF14表也可以测试看看,这个精度还是较高的,看看能达什么水平。还有MF35?

网友D:
Lee_88:
张丝从其变形过程来说,不存在几何形状改变的问题,因此其非线性仅由材料非线性导致。
///////////////////////////////////////////////////////////
错!
张丝表的非线性是其刻度开始时较稀疏,到后来较密,其主要原因主是张丝的几何形状改变引起的。在动圈的起始位置,张丝表的动圈仅受着上下支承簧片的弹力,随着转动角度的增加,上下簧片被拉得越来越紧,张丝被变得越来越短,张丝的长度几何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引起张丝表线性不良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e_88:
张丝从其变形过程来说,不存在几何形状改变的问题,因此其非线性仅由材料非线性导致。
//////// ...

同一材料受拉伸和扭转作用,弹性常数是彼此独立的,或者说两种变形是相互正交的,也就是说,张丝拉伸荷载的大小不会影响其扭转刚度。
拜托先看一看材料力学相关书籍,否则这样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e_88:
张丝从其变形过程来说,不存在几何形状改变的问题,因此其非线性仅由材料非线性导致。
//////// ...

所谓几何形状不变,指的是变形前是直线,变形后仍为直线,变形前是圆,变形后仍为圆,而圆的直径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材料受拉伸和扭转作用,弹性常数是彼此独立的,也就是说,拉伸荷载的大小不会影响扭转刚度。
拜托先 ...

拜托你看一看本坛的大侠们把张丝表的表头改用到MF79上,他们是怎样发现张丝表线性不良不如游丝表的事实吧。当然用张丝表的表头来做万用电也可达到一定的精度,办法是重画表盘。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线性,并不是画表盘来得到的精度。

楼主:
自己改装的东西怎么能拿来说事呢?首先张丝表头对各部件的位置和形态是有严格要求的,改装过程中可能会引起变化;其次原游丝表头的度盘是厂家针对表头的指示特性选配的,并非是线性度盘,张丝表头不匹配原游丝度盘是很正常的。

楼主:
只要材料能过关,各部分工艺能达到完美,张丝表这种构形理论上是可以达到100%线性的,实际达不到是因为制造工艺的偏差、材料非理想等因素。而游丝表的构形即使各方面都是完美的,理论上也不能达到100%线性,但游丝表头的优势在于制造工艺的偏差对线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工艺要求低,有经验的坛友还可以通过拨游丝来改善线性。而张丝表头制造工艺的偏差对线性的影响相对较大,以手工为主的国内厂家难以达到合格率,而且对坛友而言几乎没有调整的余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材料能过关,各部分工艺能达到完美,张丝表这种构形理论上是可以达到100%线性的,实际达不到是因为制造 ...

先生前面说了材料力学的一大套原理,现在又说了材料要过关材料不好线性不好。偶真不知道这是何等意思。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改装的东西怎么能拿来说事呢?首先张丝表头对各部件的位置和形态是有严格要求的,改装过程中可能会引起 ...

原表头是进口表头,没有动过,你明白吗?这个张丝表头的线性不好你如何解释呢?怕也是原厂的张丝表头材料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0.5级以上的标准表(指针式)大多是涨丝的还是有根据的。

要使张丝表和线性无关前面已经说过了,主要是重画表头。如果要保证其准确性,有些张丝表的表面是纯手工一只一只表地画成的呢?但张丝表头的线性不良是既成的事实,南京精密仪器厂曾出过MF24万用表,后来大上海又出了游丝表MF35万用电表,MF24虽然做工很好,但由于其线性不好后来就不出了,但让大上海的游丝表MF35独占了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表头是进口表头,没有动过,你明白吗?这个张丝表头的线性不好你如何解释呢?怕也是原厂的张丝表头材料 ...

我倒觉得你应该买几块张丝表玩玩,自己感受一下,否则人云亦云。

网友:
Lee_88:
而张丝表头制造工艺的偏差对线性的影响相对较大,以手工为主的国内厂家难以达到合格率,而且对坛友而言几乎没有调整的余地。
//////////////////////////////////
一会儿说是材质,一会儿是说制造工艺,到底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倒觉得你应该买几块张丝表玩玩,自己感受一下,否则人云亦云。

我当然有张丝表头,从最古老的一直到最现代的,我是用圆规去量刻度线的,你会去量吗?

楼主:
30年前就做过万用表,绘制度盘是基本功。
你说的张丝表头是什么样的?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国产的线性不行,不少还是吊丝表,丝都没拉紧,线性好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当然有张丝表头,从最古老的一直到最现代的,我是用圆规去量刻度线的,你会去量吗?

张丝表有几块,国产、日系、标准表都有。

刻度并非等分,普遍依次为左疏右密。

网友:
讨论的概念有分歧,难以得到认同。

张丝与游丝
张丝表头与游丝表头(表头是系统工程诸多因素共同影响)
线性度与精确度(等分刻度、非等分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张丝表有几块,国产、日系、标准表都有。

刻度并非等分,普遍依次为左疏右密。

刻度并非等分,普遍依次为左疏右密。
////////////////////////////////////////////
然!

网友:
楼上两位大侠的争论,都很有水平。可能争论的论点的内涵不同。张丝表头线性不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说张丝表头制作的万用表线性不好。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指张丝表头线圈在运动过程中受力不均匀。一个是指用张丝表头制作的万用表线性度是很好的。一个是说表头本身结构问题。一个是说万用表自身系统的问题。不知是否认同?

网友:
用游丝表头制作的万用表,不论进口还是国产的,在使用一定年限后,部分表会出现指针回零不到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