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无刷电机的 2根线怎么接电啊

楼主(2016-07-15):
有人知道吗,这样的无刷电机,2根线的怎么接电源啊

网友:
这个还要控制电路板的吧, 看插头都好多根线了,

网友:
这个插头会不会有霍尔信号输出,不是单纯供电。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

网友:
很正常的,我手里两个无刷电机都是自带驱动板的,一个是德国无刷风扇,384瓦的,另一个150瓦无刷水泵

网友:
拆开看一下接线吧,接反了就会烧驱动,我最开始不知道这样,已经导致一台风扇驱动损坏了

楼主:
拆开很麻烦的,算了

网友:
哪里拆的,再去看看有没有控制器

网友:
这个是有刷电机,汽车方向盘助力用的,两条线接12V就能转,那4条线细的是旋转变压器的插头,一条地线,一条10KHz激励源,两条输出,一条sin,一条cosin,用ADS1210可以换算得出角度

楼主:
也就是不需要控制器了,那正负级怎么区分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下吧,除非你电阻无穷大。

网友:
还是拆开看一下接线吧!万一接错就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