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设置520llf的wifi摄像头步骤

楼主(2016-07-16):
本人小白一枚,拿到摄像头后。经历了半夜加半天的设置,成功使用。
鉴于版主520llf太忙,也是知识太丰富,也许介绍时忽略了一些简单步骤,导致小白茫然不知所措,在此,将本人的经历,争取一步不漏的记录下来,帮助他人完成设置使用!

个人遗留问题,请帮助解决
试验换过wap和wap2加密,没有成功,因为个人知识贫乏,也许有设置不对的地方,请修改wap或wap2加密成功的朋友提供详细设置。

说明:
1、本人操作成功,仅供他人借鉴。
2、连接网线,是为了对摄像头进行设置,设置成功后,可将网线拔掉。就是利用互联网进行无线监控了(电脑和手机全试验成功)。但是手机端速度不好,可控制项也较少。
3、设置成功后,连接网线,可以在局域网内对摄像头进行控制。

注意:
一、必须有耐心,有几个步骤,我是重复N次才成功的!有的是需要等1分钟左右才能使用。
二、设置期间,网线必须连接可靠(我的第一个摄像头因为没看版主介绍,网线不通的情况下设置了2个多小时,当然不成功了 )网线连接成功表现为摄像头前方的绿灯亮起,红灯是电源。
三、有部分图片是利用的版主和说明书的图片,不完全是个人截图,请仔细观看。希望斑竹授权使用你的照片啊!
四、每个路由器的设置菜单不完全一样,请注意查找相关的选项。

正文:
1、从路由器的lan口接网线到摄像头,将摄像头连接电源,摄像头开始自检,云台左右上下巡检一次,停止,摄像头前面下方的红灯、绿灯亮,绿灯就像网卡连接时的那样闪烁,如果是持续短暂闪烁,也许网线还是没接好。
2、设置路由器,确保你的电脑可以通过路由器上网(好像是废话,由于图片限制,我就不上图了,你的路由器地址是192+168+1+***段的)
3、路由器成功连接网络后,有DNS服务器地址2个,后面我使用了!
4、进入路由器进行设置
5、下载安装附件(具体什么用,我也不知道,反正早晚要用到,就提前下载安装上好了,另外你的ie提醒你使用什么什么控件,你点确认即可),地址---——————www+alarmeye+net。页面左侧的,现在注册应该是不成功的,所以也别着急注册
6、运行版主网盘内下载软件“AlarmEyeAutoConfig”,第一个弹窗,先不用设置,以后再设置,点击“OK”进入下一级窗口
7、设置wifi远程(打了第六条的几个字,粘贴几个照片,我自己又进不去设置了,admin,密码空,输入N多次不能登陆,无奈,重复前面的步骤------重设当前设备,然后,再多次输入admin和密码空,终于又进来了,太不容易了啊)
好了,本条的步骤设置,我不贴图了,版主的网盘里的说明书写的很详细,按照设置即可!
从第八页,2.2 掌门眼设置开始  还记得前面设备提示,网关存在问题么,在这里看到网关了,说明书是192+168+2+1,记得改成192+168+1+1,说明书第十页的DNS,我自己修改成自己路由器拨号成功后的DNS了。到了第十页,按照说明书来说,已经设置完了,可以用了,在状态信息里面是“up”,其实还没有,依然是down,不行啊!
8、点开版主软件“AlarmEyeAutoConfig”(我可一直没说让你关掉它啊,因为admin密码空,进不去的时候,你要时不时重设当前设备)当然,我们现在是“设置无线网络”,我就不截图了,你找右边的菜单按钮就可以!点开后,对了,就是之前第一使用该软件时让你关闭的那个窗口,怎么样,会写了么?路由器名称,密码什么的
9、好了,现在你去注册你的摄像头吧!以及注册你的用户名(地址—————www+alarmeye+net),同时,你也可以拔掉网线了,因为在上一步,已经做好所有的设置了!
10、注册完成后,登陆地址——————www+alarmeye+net,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用了,手机也可以登陆这个网址,但是选项没有电脑多。
权限不够,发不了地址,我想大家能看明白吧。
大家再结合版主的说明,以及说明书,应该可以设置成功!

楼主:
图片哪里去了?

网友:
弄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有成功,现在软件根本搜索不到这个玩意,浏览器能输入ip打开登陆页面,但是用admin登陆不了

网友A:
我瞎捣鼓,到了这里了,不能显示图像

网友:
这个需要技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瞎捣鼓,到了这里了,不能显示图像

1、对了,镜头上有个小盖子啊!
2、如果到这一步,应该已经属于网络连接了,应为你打开的是网络的监控!注意选择窗口上方的“”实时监控“”
3、到这一步,那根网线已经可以拔掉了!注意,使用IE浏览器,我开始使用谷歌浏览器,也是黑屏,换成IE浏览器,装了网页的那个附件,再有就是安装IE的安全插件要允许使用!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min,密码空,输入N多次不能登陆,重设当前设备……卡在这里,无论如何进不去,昨天晚上从10点到1点一直在 ...

哥们,要有耐心,耐心,我自己成功登陆进去以后,一会不操作,也还让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
登陆几次不成功之后,打开软件“AlarmEyeAutoConfig”,选择“”重设设备“”,然后继续刷新登陆界面,不断的尝试登陆,确实不太好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再有就是注意一下,地址啊,有时候,在上一步,我已经登陆进去了,选择了设置,再刷新的时候,地址就是设置的那个地址,而不再是192+168+1+100:8200了,记得改一下,再试验
重复不断,要有耐心!

楼主:
总之,我回想了一下!
首先,设置路由器,尤其是对路由器的无线安全,密码什么的设置正确,后面要用到,按照6楼的说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甚至重要于你“重设当前设备“
其次,连接摄像头,对摄像头进行参数设置,尤其是无线网络参数,一定要设置好
第三,对软件“AlarmEyeAutoConfig”进行无线设置,也许要你开始就将无线数据设置好
第四,就是注册摄像头,再注册掌门眼网站,开始使用!

无线方面,注意的是,路由器里面有设置,进入摄像头以后有无线设置,软件“AlarmEyeAutoConfig”里面有无线设置,这三个方面要完全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终于搞定了!上个图嘚瑟一下

感谢你的图片,我找到WPA设置不正确的地方了,今天值班,明天回家试验一下!我吧密码写错地方了,哈哈

网友:
镜头盖已经打开了
估计还是网络问题
再折腾一下
感谢!!

网友:
无线连不上
使用有线也不行,还是显示不出来图像

网友:
我路由器没有wpa psk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