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动车不充电故障一例【故障点很意外】

楼主(2016-07-17):
电动车忽然无法充电了,但是余电可以正常行驶,充电器灯红绿交替闪烁。
一开始怀疑充电器坏了,拆了没看见有什么烧黑的东西,清理了一下灰尘装上,仍然不能充电。
更换一个之前好的48V16AH充电器(车是48V20AH电池所以这个充电器被闲置了),仍然无法充电。
万用表测量充电器,通电瞬间输出59V然后下降,应该是没有检测到电池停止了输出,没有问题。
再测量车的充电插座,车已经没电了,46V,似乎也没问题。

——————————拆车之前的分割线 —----------------------------------

经过上面一堆检查,基本确定问题出在车里面。拿出工具开拆。
首先直接测量每个电池电压,都在11.5左右,相差不大,进一步判断电池未坏(之前能行驶就可以基本确定,这里测量了一下电压均衡程度,可进一步确定)。
断开电池,测量线路电池端和充电插座的电阻,负极到插座电阻很小,正极到插座正极200欧左右。
分析线路,正极从电池箱出来,到后面的直流空开,然后进了主线束,充电插座出来的两条线也进了主线束 。
测量电池正极连线到空开的电阻,很小,这段线路正常。
根据经验,这根电源正极会通过主线束去前面的电源锁绕一圈,测量空开到电源锁的电阻,正常。
在电源锁下面主线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个保险丝,汽车用那种5A插片。测量保险丝正常,电源锁到保险的线路也正常。
此时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出在主线束里面了,怀疑充电线路的连接点有断线。故障基本定位,夜深睡觉。
睡前另找两条线路从充电器直连电池,给严重没电的电池充电。

——————————我是来自半夜的分割线—————————————

回想之前拆过该品牌其它车型的主线束,设计师会在线管中搞一些讨厌的分叉,让人在主线束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基本对不上线的颜色和数量。一定是分叉出了问题。
拔掉车前部的所有插头,把主线束后半段从后边拉出来。主线束是用防水塑料波纹管包裹的,车用了两年,有些部位有点破损。
从后面开始,用刀割开塑料管,果然在不远处找到了正极线的分叉点。点位用黑色胶带包裹,共有5个线头在此汇聚。
割开胶带,真相大白了,只见一堆绿色粉末。至此故障原因找到:防水管破损线束进水,接头已经锈蚀即将断开。

下面就是修理过程了。剪掉锈蚀的线头,去皮上锡焊接,表测无问题后用704胶水涂好,胶水干了再拿电工胶带缠上一层。
由于再穿防水管很难,线路很乱而且不少的插头,把线都塞回已经割开的塑料管,割开的部分都用704灌封,外面用尼龙扎带勒紧,胶水干后缠上防水电工胶带。然后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测试各功能一切正常。

-------------------------后记------------------

焊接的时候发现这线有点难上锡,应该不是纯铜线,而是铜包铝或者铜包铁。至于包的什么懒得分辨了,奸商们降低成本不遗余力啊。
再次吐槽下这个主线束的设计,内部接头不少,两端线的颜色和数量都对不上,按照拆的这段看,和我之前超过的那条该品牌其它车型的主线束一样,在另一端附近肯定也有不少的分叉接头。这么多接头的设计,只依靠一层波纹管防水,时间长了必然进水断线,当然这事情发生的时候肯定早过了质保期。
在拆车之前测量插座有46V电压是个正常假象,48V20AH电池的充电电流有3A,但线路上加了190欧的电阻,根据欧姆定律,充电电流大大下降,充电器检测到电流异常只能报警并停止输出,以保证安全。

谨以此篇,把修理过程记下来,供后人参考。

网友:
故障排除过程很详细。

网友A:
如果给修车的修,估计先换充电器,后换电池,最后换线束,也许控制器都要换

网友B:
什么品牌的车? 主电源电线的色彩不一样,难道线径和其它控制线一样?以后真得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品牌的车? 主电源电线的色彩不一样,难道线径和其它控制线一样?以后真得注意了!

正极走线颜色是黄色和红色混搭用来区分,但是有粗有细好几条不同线径黄色和红色的线在里边,不拆开无法知道哪个是哪个,哪些在里面有接头。
牌子也算大品牌了,不点名以免被厂商查水表。大品牌都这样,小的更不用说吧。
另外,它充电座出来的线是细线,粗细跟那些信号线一样,也算一处偷工减料吧,充电电流3A不小了。况且它大多数线都非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给修车的修,估计先换充电器,后换电池,最后换线束,也许控制器都要换

这样可就差车架和电机没换了。这种故障质保期基本不会出,那个管子头一年结实着呢,时间长了才老化漏水然后腐蚀。

网友:
不知道这样别人修,收费该多少呢?

网友C:
看起来维修过程还是很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维修过程还是很艰难的。

估计去车行修肯定是换线了,然后估计还没货得等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