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D-6电子管低频信号发生器求助!!!!

楼主(2016-07-18):
收了一台  XFD-6电子管低频信号发生器  ,1985年出厂,有上家维修过的痕迹。自制了一条电源线后通电测试,有以下问题:
1、发现震荡不稳定,振幅忽大忽小
2、频率转换开关不好用,接触不良+簧片下的钢珠丢失
3、输出的正弦波削顶失真严重
4、输出频率与刻度上显示的频率有偏差(最大有50HZ)

于是处理如下:
1、用扎带整理了底盘被上家弄乱的线
2、用酒精清洗波段开关,购买同样钢珠填回去
3、用小毛刷清灰

再次通电测试,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1、输出的正弦波削顶失真严重
2、输出频率与刻度上显示的频率有偏差(最大有50HZ)

请教高手如何修理?顺便求该机电路图,谢谢!!!

楼主:
底部整理后:

网友A:

频率不准可以调节各档位的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准可以调节各档位的微调电容。

谢谢,请问削顶失真怎么处理呢

网友:
电子管正常使用寿命只是300小时左右。如果是电子管衰老,工作点偏移,输出波形就失真了。测量每个管子阴极电阻两端的电压,可大致估算出工作电流,也可目测管子上的吸气剂是否存在,可大致判断管子的真空度。

网友:
电解电容电解液干枯,也是这种仪器的通病之一。毕竟30年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机器的电源电压以及电子管各个管脚的电压。排除有可能质量下降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