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鱼屏保程序

楼主(2016-07-18):
旧电脑硬盘里的,有点意思。

网友:
好长时间不用这个以及电子钟的屏保了。收藏文件里面有它。当时的确不错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网友:
以前用XP的时候,用过很长时间这个屏保,太漂亮了。

网友A:
有的电脑系统就自带有热带屏保程序、待机时出现挺美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脑系统就自带有热带屏保程序、待机时出现挺美观的…。

是的,想下载的朋友将8个压缩卷下载后,点击释放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屏保对液晶显示器有伤害。一部正在显示图像的LCD,其液晶分子一直是处在开关的工作状态的,对于一部响应时间达到20ms的LCD工作1秒钟,液晶分子就已经开关了几百次左右。而液晶分子的开关次数自然会受到寿命的限制,到了寿命LCD就会出现老化的现象,比如坏点等等。因此对电脑停止操作时还让屏幕上显示五颜六色反复运动的屏幕保护程序无疑使液晶分子依旧处在反复的开关状态。

  由于现在很多的屏保制作者为了提高表现力以及色彩的变幻,已经当作一个动画来制作,有些甚至是3D动画,还需要图形处理器的配合处理,因此很多庞大的屏保便应运而生,如此的屏保对于电脑的硬件来说成为了很大的负担,这就和保养电脑的初衷产生了严重的背离。

      液晶显示器的最好保护方式就是关闭显示器。

楼主:
问个问题,液晶彩电说明书提示,16:9宽屏不易长时间观看4:3的节目,但是长看也没见屏幕出现异常。是否与led背光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个问题,液晶彩电说明书提示,16:9宽屏不易长时间观看4:3的节目,但是长看也没见屏幕出现异常。是否与led ...

这意思是不能郑比例看四比三吧,毕竟边上两条黑边,全屏的话我觉得没影响

网友:
这个注册上了,过一段时间会失效,较麻烦。还得用原来的注册码激活

网友:
之前的XP就用过,很久了

网友:
这种适合CRT的显示器吧...

网友:
嗯,之前用过,很不错,不过现在很少用动态屏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