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灯711机芯换的收扩机,该造FM完工,嘿嘿,该机的中频滤波很有特色哦,值得借鉴。

楼主(2016-07-19):
前不久用红灯711的机芯和本地同好换了一个收扩机,具体在我的上一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98614-1-1.html里。

这个机器,全分立电路我很喜欢,功放用的是±15V供电的OCL电路,在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先进的。当时试机中波收音正常,调频无声,回来研究发现FM是定频的,无法大范围调节接收频率。

仔细研究一下,该机的FM的中频,电路两级四中周集中选频电路,一级共集共基预中放,四级不调谐RC阻容耦合中放,在加一级中放鉴频,理论上效果应该不错,于是就想对其FM收音部分进行改造。

上次对中频电路进行扫频时,就发现预中放级有问题,不但没有增益,而且有极大的衰减,这次就测绘出这部分的电路图,对电路进行修复。

最后检查发现是共基那只3DG103有问题,拆下来万用表测量,发现基极对其他两个极均不通,基极开路了,
翻箱倒柜,(说实话这种铁壳三极管,我以前没有收集过,以前读书时的“库存”,几次搬家,被老妈当垃圾扔了。)最后终于翻出一只旧的3DG111,装上开机喇叭里传出震耳的“沙沙”声,换之前喇叭里只有轻微的沙沙声,再扫一下,确认正常了。

这次改造,其实方案想了很久,再次感谢在上一篇帖子里“乙猪”等各位大哥的帮助与建议,为了减小工程量,不对原机进行太多的“破坏”,决定再加一个FM高频头,取代原来的高频头部分,中放鉴频等电路依然沿用原来的。

从“安悦”那里,购来米兹米的FM高频头,直接焊在原机高频头的屏蔽罩上,剪断原机的高频头供电,频率微调,以及AFC电路,

用原机的频率微调电位器,做频率调谐,这样不用太大的改动,也不破坏外观。也不用考虑调谐部分的机械结构。

将新高频头各部分对应接好,10.7mhz的中频输出,直接接在原高频头混频输出端。

一切妥当后,开机,调节频率旋钮,喇叭里传出清晰的电台广播,场强表的指示也随信号的强弱,而偏转,改造完成。

顺便把功放部分的电解换了一下,这些和我差不多大年纪的电容,应该换换了。其他部分的电容,由于功能基本正常,就没去动它。

装好机器,接一根一米长的拖线,试机,声音清晰,宏亮,灵敏度比一般的CAX1191的袖珍地摊机,高出很多。

几个需要说明的地方:1,只是用成品的高频头替代了原机的高放,混频,本振部分,
                        原机的中频滤波,预中放,中放,鉴频,转换部分,依然使用原机的。没动。
                        中放电路的特色依然保留。

                    2,原机的频率微调电位器,该做新高频头的VT电压调节,实现调台。

                    3,我发现安悦的米兹米高频头,只需0-7.5V即可覆盖87-108mhz,
                      所以用两只6.8V稳压管反向串联,到7.5V左右,利用PN结的正向负温系数与齐纳击穿的正温系数
                      相互补偿,降低VT调谐电压稳压部分的温漂。实际用烙铁加温测试,这种方法简单有效。

                    4,安悦的米兹米高频头,没有独立的AFC接口,没有AFC,那就意味着温漂容易跑台,
                       所以我将调谐电位器的中间头电压,通过10K电阻与AFC电压通过100K电阻一起叠加,形成VT电压
                       供给高频头,实际就把AFC叠加到了调谐电压里,修正了频率温漂。
                        3与4项的结合,基本解决了温漂,开机很长时间也不会跑频。昨晚关机是的电台,今早开机依然
                      还在频率上,没有跑偏,嘿嘿。

                     5,这个机器的中频滤波设计的非常有特色,第一次我没有仔细看,开始以为是中周直接配接的200P
                                      云母电容,这么大的电容觉得很奇怪,这次仔细一看,原来是两只云母串联分压,然后才通过小电容
                        耦合的。实际扫频,这种集中滤波,中频曲线非常的好。可以供大家DIY FM收音机时参考。

网友A:
定频可能是接收无线麦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频可能是接收无线麦克的

有可能,不过幸好中频带宽是300khz的,不是窄带FM的那种带宽25khz的,要是那样的话,这个机器,就没玩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不过幸好中频带宽是300khz的,不是窄带FM的那种带宽25khz的,要是那样的话,这个机器,就没玩头了 ...

宽带更加说明是传递音乐的,声音还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