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里高手!KENWOOD 3050 收音头的问题

楼主(2016-07-19):
我有个KENWOOD 3050收音头,基本正常,但是在收听时候,有时候会一阵阵的噪音很大,一会正常了一会又来了,每个频道似乎都有这现象。就是类似无信号是的噪音,但不稳定时大时小,能几乎覆盖全部的信号,但是机头上的信号指示灯还是稳稳的满格。郁闷!我听的都是本地强台,周围也没有其他干扰,因为其他收音机都没这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下,这个现象大概是哪里出故障了?有高手能否指点下,多谢啦!

网友A:
排除干扰的话,应该是频率出现漂移,试试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干扰的话,应该是频率出现漂移,试试微调

问题是我压根不知道咋整啊,能否指点下么,指哪打哪才行,

网友:
机头上的信号指示灯还是稳稳的满格,,试试焊开鉴频中周,或者10.7陶瓷滤波器前面那个中周,看看是否槽路电容变黑不稳定了,

网友B:
电源部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检查一下

我又仔细观察了下,发现噪音来的时候信号指示还是会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