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输入法,不能输入阿拉伯数字,怎办?

楼主(2016-07-19):
最近新购置了一台电脑,用了搜狗输入法。但只能输入中文,却不能输入阿拉伯数字。请问用什么键可以切换?我在老电脑上也是用搜狗的,没这种现象发生,只要能输入中文,同时就一定能输入阿拉伯数字。

网友:
关输入法什么事、那是电脑 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小键盘启动了吗

网友:
我也是用搜狗输入法,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小键盘禁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小键盘禁用了啊

喔!是的,真的我还未打开小键盘呢。平时电脑出问题都由孩子们搞定的,我只管用。

网友:
以前重做系统 小键盘默认都是未开启 现在好像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是的,真的我还未打开小键盘呢。平时电脑出问题都由孩子们搞定的,我只管用。

有时候瞎折腾,最简单的地方没想起来,我也试过这情况

网友:
打开小键盘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