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组合机拆出来的收音头,型号:TX-Z9100YH 改成独立使用!有图!~有技术问题需解决

楼主(2016-07-19):
    得了一个爱华组合机拆出来的收音头,型号:TX-Z9100YH

该机器本来不能单独使用,因为内部没有电源和需要主机的控制启动信号,

小研究了一下,共需要三组电源:-26V、+12V、~4.5V(显示灯丝用),

于是找来两个变压器进行动手改造电源,一切妥当后,开机试听,

FM呈现不是很理想,声音小、杂音大、没有分离出立体声,当然,也不能锁台,呵呵,对付这种老爷机,这个简单,有这个

机器的坛友可以参照下面方法解决:

    此收音头是几片IC组合:LA1265(调幅、FM/AM中放电路)、LC7218(锁相频率合成)、TA7343AP(立体声解码),

马上由后到前逐级检查调整:

→鉴频中周(注意中周里面的槽路电容变质,需要的话,用云母电容换上)
→中频输入端的陶瓷滤波器(10.7M)
→高放混频输出端的10.7M中周(同样注意槽路电容)
→调本振→调高放电感线圈和微调电容
→立体声解码可调电阻

,,按这个程序反复调整两遍,最后调整一下收台锁定灵敏度电位器。

搞完这些后,整机音色完美,灵敏度极高,立体声分离度很好,

高音清晰,低音饱满,本机还带消除立体声导频电路,声音洪亮无失真无噪音!!

    但是有一个唯一的遗憾!!因为此机器本来是需要组合主机的控制信号开机的!
如今每次通电以后,有时间显示,但是没有开始工作,
只能操作面板上的SLEEP(睡眠定时)开关来启动机器,,
而且每次最多只能开机99分钟以后,自动休眠关机。再开又得按SLEEP……

    因为对组合机的电源控制没有什么技术经验,很想改成不需要控制的启动,但是还没成功,。

我在想,原来通往主机的排线,除了电源部分的线,还剩下两根控制线,主机是怎么控制收音头的电源的呢?!
能不能模拟一个控制信号或者是干脆取消掉这个电源控制,让收音头开机后一直工作呢(最多在面板上增加一个电源开关)?

尝试过把那两根控制线接地或者是接+5V,都不能启动电源,,,有人改成功过吗?指点一下!!

呵呵~对了,收音头的控制和显示芯片标的型号是:D75268CW 029,找到PDF
(http://www.ic37.com/icpdf_datasheet_6_CN/UPD75_datasheet_1607770/UPD75268CW-XXX_2.html),

看不是很懂,不熟悉这方面的控制,希望得到高人指导改造,,,业余很爱好,就喜欢折腾!

.

网友A:
启动和定时功能,一般是由存储器保存数据,在业余条件下,要修改厂家设置的数据难度比较大,换一种思考方式想想,如果可以用外接控制电路的方式来完成需要的功能,也不失是一种应急方法。

网友B:
FM呈现不是很理想,声音小、杂音大、没有分离出立体声,当然,也不能锁台.是LA1265的监频中周里的电容坏造成的,可能是10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呈现不是很理想,声音小、杂音大、没有分离出立体声,当然,也不能锁台.是LA1265的监频中周里的电容坏造成 ...

往往老机器留久了,都会出现这个通病,,其实整个机器里面,好几个中周里面的槽路电容都变质偏移了,,只不过是鉴频部分影响比较明显而已,,,最好的方法是从后级到前面,都仔细检查调整一遍,该换的换,全部调整完了以后,会发现和仅仅搞鉴频中周的效果好更多了,特别是音质和灵敏度方面,,一些人不知道中周里面的电容是多少的合适,其实是有办法的,,,一是用电容表,如淘宝那种:A6013L,拆下中周,小心拆下槽路电容,别给碎了,先别用酒精清洗,直接测量容量,一般都是和原装的时候偏小差不多几到十几皮法,如测得的值是73,那么原来的容量就是82P标称,若测得91,那么原来的估计就是100P,用估测的换上,基本就对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查看型号,上网络查资料,还有一种是看不清中周型号,可以上网查那个IC的PDF文件,往往里面除了有应用图以外,还有中周的详细资料,有圈数、所配电容容量,,

这个电容不能用普通瓷片电容代替,会温度漂移,不久就又不得的,要用银云母电容,,,就不会因为温度频偏,特别是数字调谐的机器漂移最明显,体现在于:开机的时候还可以锁台,开了不久机器热了,发现立体声没了,或者自动搜索不锁台了,就是这个电容漂移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和定时功能,一般是由存储器保存数据,在业余条件下,要修改厂家设置的数据难度比较大,换一种思考方式 ...

可是现在弄不清楚它的控制方式、控制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着手好,,最主要是没有资料,把一些简单可能的方式都估计尝试改了,,都没有用,比如把控制线接低电平或者高电平、把控制芯片到主板的信号线排查,看看是哪根控制电源通断、按SLEEP了以后,有哪些脚电平变化……

都没有找到根本控制方法,,此机在待机状态下,所有IC的都是供电中的,,所以机器的启动应该不是控制IC的电源通断,,弄了半天,只找到控制芯片到主板的一条静音控制,,,可是不是启动控制,照道理,控制芯片应该有两个点可以连上轻触开关,可以开关电源的。,。我相信肯定有方法,只是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往老机器留久了,都会出现这个通病,,其实整个机器里面,好几个中周里面的槽路电容都变质偏移了,,只 ...

很好的经验多些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现在弄不清楚它的控制方式、控制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着手好,,最主要是没有资料

的确是很困难,毕竟是老机器了,期待维修高手出现,祝您在论坛玩的愉快!

网友:
本人也有一台JVC组合机的收音头也跟楼主情况一样,但暂时没时间去搞(也没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现在弄不清楚它的控制方式、控制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着手好,,最主要是没有资料,把一些简单可能 ...

也可能主机控制是I2C模式的,所以当你用二进制模式试完两控制线后,应放弃管控这两条控制线的想法.

如果只钻进这两条线,不退后.那就是死胡同一条.

你不是巳设定睡眠状态可以开机吗?那你只要测量一下,两条控制线进入什么IC,或设定睡眠状态的轻触

键进入什么Ic,然后测量这IC【关闭时】和【睡状开机】,那只脚由0V变5V,那问题就全解决了

网友D:
这种收音板我有不少,我觉得板子太丑,一般都直接掰掉,哈哈

网友E:
我也有几台爱华组合机,没想用收音头,想用功放部分,楼主有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主机控制是I2C模式的,所以当你用二进制模式试完两控制线后,应放弃管控这两条控制线的想法.

如 ...

感谢感谢,,脑洞开了不少,哈哈哈,,,马上操刀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几台爱华组合机,没想用收音头,想用功放部分,楼主有好办法吗?

功放部分就简单点了,把电源直接引进,,若有静音控制的,也直接去掉,,保留输入选择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收音板我有不少,我觉得板子太丑,一般都直接掰掉,哈哈

的确,,不过有些多级放大,,效果比高频头那种效果好很多,又因为部分集成,又比分离元件的比较好调试和修整,故障率低,调校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几台爱华组合机,没想用收音头,想用功放部分,楼主有好办法吗?

折了Cd/双卡,只用低频讯号RCA输入插和五模式EQ/主电位器和话筒

爱华组合机收音与音频同主板,没法折除,不按收音选择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了Cd/双卡,只用低频讯号RCA输入插和五模式EQ/主电位器和话筒

爱华组合机收音与音频同主 ...

若是收音和功放板在一起的话,也还可以把收音供电部分的电源铜箔切断,,这样就算面板按错也不要紧了,,,

网友(2016-08-27):
引用 楼主:
往往老机器留久了,都会出现这个通病,,其实整个机器里面,好几个中周里面的槽路电容都变质偏移了,,只 ...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要先测量一下旧的槽路电容再换,这样准确一些。

网友F(2018-12-16):
楼主好,爱华990的741中周电容具体参数?给我调碎了可以单独换磁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收音和功放板在一起的话,也还可以把收音供电部分的电源铜箔切断,,这样就算面板按错也不要紧了,, ...

楼主最后把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手上也有不少带收音头的板子,有空可学楼主的方法整一下。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玩,爱华的组合收音灵敏度普遍较低

网友G(2019-08-04):
再次看此贴,没想到掉了这么深。

网友(2021-02-17):
应该是脉冲信号,有点难搞,小日本

网友H(2021-03-28):
引用 网友G:
再次看此贴,没想到掉了这么深。

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两天有空,已经研究出门道了,用示波器检测到了串行数据,并且用串口调试工具模拟出了开机、关机信号,下一步找个单片机来模拟信号,可惜单片机不是很熟啊,有没有懂得兄弟帮忙

网友:
手里也有一块爱华组合音响拆机主板,主要想着怎么把收音机弄出声。学习了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两天有空,已经研究出门道了,用示波器检测到了串行数据,并且用串口调试工具模拟出了 ...

没有看到串行数据格式,如果是I2C或onewire控制,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老收音机,声音的味道很好

网友H(2021-11-21):
已经找到搞单片机的朋友帮我做了个程序,爱华的收音头、卡座都可以离开主机单独工作,完美解决,就是手头有个均衡器没搞定,这个跟主机的通讯有点复杂

楼主(2022-01-16):
引用 网友H:
已经找到搞单片机的朋友帮我做了个程序,爱华的收音头、卡座都可以离开主机单独工作,完美解决,就是手头有 ...

佩服楼上的,,之前考虑到要牵涉弄串行信号,偏偏对单片机不熟悉,然后放弃了,,,可以透露大概怎样弄的吗?是怎样的串口数据

网友I(2022-03-29):
确如楼主所说,该收音头灵敏度极高,立体声分离度很好,高音清晰,低音饱满,还带消除立体声导频电路,声音清晰甜润,失真小噪音低!整体表现达到中档收音头水平,非常值得进行改造。
  开关机可如下改造:1、主控芯片75268第12脚即开关机控制脚(power sw),串接一只2k左右电阻作为一端,引出75268第64脚(5v电源)作为另一端,接入轻触开关或者常开型无锁按键开关,按一下即开机,再按一下关机。面板左端有较大空位,可在此安装开关实现开关机。
2、75268第35脚关机状态是低电平,开机后为高电平,可网购一块拆机的待机板,用35脚控制待机板继电器通断,在机背面加装一个受控电源扩展插座来控制后级功放,实现一键开关机。
3、该机可设定定时开、关机,而且有一次性定时开关机和每天定时开关机两种模式,通过standby键激活,非常方便实用(standby键是有用的)。
   另外,该机可用原机遥控器实现遥控,非常方便、实用。
   总之,该机很值得改造,改造完成后,与千元左右的收音头相比,接收灵敏度和声音质量没有明显区别,十分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如楼主所说,该收音头灵敏度极高,立体声分离度很好,高音清晰,低音饱满,还带消除立体声导频电路,声音 ...

时隔多年,,终于有你这位大师解决问题啦,,,,虽然机器已经拆配件了,感谢热心,看了此贴,打算再淘一台回来搞!

网友J(2022-07-19):
谢谢,这个帖子很有用,我的9100声音小,搜台不自停,我也想修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谢谢,这个帖子很有用,我的9100声音小,搜台不自停,我也想修理

看各位前辈的经验,你的9100就是一个电容的事,看你手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各位前辈的经验,你的9100就是一个电容的事,看你手艺了

昨天试了下雅马哈功放的收音机,音质要比这个爱华更好用,所以现在维修爱华的工作搁置了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爱华990的741中周电容具体参数?给我调碎了可以单独换磁芯吗?

原厂标准参数 :曹路电容为100PF ,我亲自实验过来,这个容量最好,最合适,可进可退,这个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各位前辈的经验,你的9100就是一个电容的事,看你手艺了

是槽路电容捣碎,然后焊接同容量云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