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点烟器 电热丝一般都是多少瓦的?

楼主(2016-07-19):
12v点烟器 电热丝一般都是多少瓦的?怎么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i.

是哈

主要是手头最高只有8.5A的12v电源 还是装在别的机器里的,好拿的最高5A 的能测吗  不会吧电源烧了吧,我是小白

网友:
点烟器通电工作时测电流和电热丝两端的电压,再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哈

主要是手头最高只有8.5A的12v电源 还是装在别的机器里的,好拿的最高5A 的能测吗   ...

电流不够。

楼主:
好吧  先买个大电流电源吧

网友:
100w  吧  货车 是2a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