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明暗白条,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6-07-19):
随着开机时间慢慢变成全白,所有调节按键不能用,只有开关机键能用。屏背面还有一个芯片,不知道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刚发现更奇葩的事,开机时尽然隐约显示出XP系统的任务栏,我现在的系统是WIN7的。和上面一样随着时间变白

网友:
这个貌似逻辑板的事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屏幕的问题

网友A:
屏的问题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大点

的确是屏电路的问题,板上有个FP5138的升压原件接到电感然后经过肖特基镇流得出13V时能正常显示,现在只有5V而且电路有吱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