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装订机DIY比较实用的小台钻。

楼主(2016-07-19):
废品站偶然看到一台装订机。仔细看了一下主轴是用两个轴承的。上下同心度还可以。就是电机不行噪音大。钻夹头离立柱太近。使用很受限制。本着矿坛精神改造一下。加了LED照明。电源开关。电动机是拆报废点钞机的40W噪音小。1400转分。力量大。皮带轮刚刚好。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钻轴滑竿改成钻头压杆,这样大的工程怎样固定肩头好弄吗?是不是插莊固定

楼主:
我用一根槽钢打磨后固定。固定一定要调成直角。9 10 11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好,立柱前移这个方法真是别出心裁啊。

网友:
好设备,这种现在很少有了,,,

网友(2016-09-26):
我有台电动的,可以直接使用,闲置着

网友:
刚好手头有一个装订机,也想改成一个好用的小台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10-26):
我直接配了条皮带,拿来作小台钻,效果还行。

网友(2016-12-02):
我有一台,可以搞搞

网友(2017-09-16):
好有创意,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