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好,我的账号hmy12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封了,请帮忙查一下,给解封

楼主(2016-07-19):
版主好,我的账号hmy12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封了,请帮忙查一下,给解封,谢谢

网友:
经审核,你达到解禁条件,现对账号 hmy12 解封,请立即更改为英文+数学+符号组成的较复杂密码,为防密码忘记,建议你将修改后的密码存在你手机记事本上或手机电话薄上以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