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6-07-20):
前些天外出半个月,一直没有使用电脑,回来之后第一天开机一切正常,使用一天之后关机,第二天开机,显示屏无显示、电脑硬盘指示灯亮,但是不闪、拆开机箱之后,发现,电源和cpu风扇转动,显卡风扇转动,主板(p43i)三个蓝色的指示灯亮,按重启按钮,三个指示灯亮一下,之后暗一下,之后又是常亮。电脑还是没有反应:屏幕无显示,硬盘指示灯亮,但不闪........。故障照旧。
1、开机一个劲按delete按键,仍无反应。无法进入设置。
2、清理所有风扇的灰尘。橡皮擦内存和显卡金手指。
3、拆掉鼠标、键盘、光驱、硬盘、电源线和数据线,使之最简化。
重新开机还是故障依旧。分析故障点可能出在cpu或者主板。
4、取出主板电池,用万用表测量3伏。
5、重新装上电池,
再开机----------此时发现开机时候主板三个指示灯亮一下,灭了之后,又亮了一下,之后不亮了,但是显示屏仍无显示,电脑还是无反应。但是这与之前的现象不一样(之前三个指示灯始终亮着的,现在是始终不亮了)。看来把电池取出装上之后状态有变化。
6、在此把电池取出,用专门能测量电池电压的指针万用表9伏档(带有负载)测量,只有1伏左右。用1.5伏档测量,只有0.2伏电压。再用50毫安档直接测量,只有8毫安(短路电流),但是空载电压仍有3伏。
7、换上3伏新电池,装上所有光驱、硬盘连接线和鼠标键盘等。
再开机,主板三个指示灯亮一下,暗一下,又全亮了,此时显示屏出现了设置的英语字母,进行时间设置后出现了久违的win7画面。此时硬盘指示灯也开始闪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总结:  以前一直认为,主板三伏电池如果失效没电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开机后每次提示按F1,开机之后时间不对,需要重现设置时间。    也遇到过,电池完全没有电,电脑无法启动的案例,那时候是取出电池测量电压几乎完全没有电。但是这次情况确实有点不一样,电池空载有电,加上负荷电压掉下来,估计是,电脑启动初期,要用到该电池,此时有电压,但是一使用,电压就跌了,无法使用死机了。不知道矿友们是否遇到类似情况,交流一些电脑的古怪现象,避免少走弯路。

补充内容 (2016-7-22 21:41):
补充一下,已经过了好几天了,现在每次开机都很正常。

网友:
有的电脑主板CMOS的电池没电就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
电脑长时间不用,再开机有时就是不会一次成功。
可能与返潮有关,可能与3v锂电有关,不过大多锂电亏电后不会影响电脑启动。只会丢失时间记忆。
还是与板卡的接触不良关系大一些吧,大致上若是不常用USB口的话,有时插上插头,传输速率还受影响呢!

网友:
感觉故障根源不在电池上。

网友A:
我有一台式电脑故障更奇怪,前一天用得好好的,正常关机后拨下电源插头,第二天再使用会发现有时BIOS设置恢复成默认状态(软驱激活,时间复位)只能按F1强制开机,有时时间不对但日期对,有时又一切正常可开机,一度以为是COMS电池问题,但测量电池电压足够,最大放电电流也正常,换了新电池也无效故障依旧。如果使用完毕后不拨电源插头所有故障消失,至今还未查出故障原因。

网友:
不行换板子了,我这也有一 台放一个多月怎么倒置都不开机了,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式电脑故障更奇怪,前一天用得好好的,正常关机后拨下电源插头,第二天再使用会发现有时BIOS设置恢 ...

会不会是COMS电池夹的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
主板上那块3V电池是给南桥内的实时时钟供电的,同时还保存电脑BIOS的设置。
电池的正级电路接了一个二级管,这块电池在主板没供电时,即主机的电源没插电源时给负载供电。
当主机电源插在电源上时,主机供给的电压高,电池正级的二级管反向截止,这部分电路就由主机电源的待机电压供电,电池的电流就是零。。
所以只要主机电源插着电,这块电池就一直处于备用状态,因此这块电池能用很多年。
联想的个别主板电池没电开不了机,其它多数主板没电了一样开机。
电脑开机显示器有显示了是靠后的步骤,,在显示器有反映前还有很多启动步骤,先要主板各路电压建立起来,再发出复位信号,再一步步自检。以上这些需要诊断卡才能反映出来。

网友:
  这是电池的漏电而引起的充电电流大而使得电脑BIOS工作不正常而复位受阻的故障,如果电池仅是使用年久或主机放置过久未曾使用而引起电池电压过低是不会引起楼主所述的故障现象,而只是系统时间不对,其他开机都会正常,更换电池后就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
吹风机

电子清洗剂

电脑清灰除尘风扇清洗保养

网友:
感觉是主板背面灰尘太多 ,电源的灰尘也多 建议全面清理即可解决

网友B:
我遇到过旧电池接触面氧化,引起接触电阻大不起机,不知你这旧电池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旧电池接触面氧化,引起接触电阻大不起机,不知你这旧电池咋样

电池看起来很亮的,没有氧化,开路电压三伏,加上负载之后电压跌得很厉害。短路电流也十个毫安不到。换了电池之后,至今电脑还是好的。

网友:
看来还是主板电池不行了

网友C:
这两天电脑打不开,经查没查出故障,估记可能是天气不好湿度大造成的,把主板拆下来,放到太阳光底下晒半小时,摸着主板有点温热.插好电源排线后搭接起动脚后cpu风扇转了.把电脑装好按动开机电脑起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电脑打不开,经查没查出故障,估记可能是天气不好湿度大造成的,把主板拆下来,放到太阳光底下晒半小时,摸 ...

受潮了,也有可能,几个金手指接触不良,如内存、显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