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种新型的10.7MHz微型中周

楼主(2016-07-20):
      中周制作是DIY接收机绕不开的话题,对有经验的爱好者来说,就像拿着开那把锁的钥匙,开锁很方便。但对初涉者来说,它就像攀登陡峭的山峰,很是费时曲折,走的弯路一定很多。其实,我也一样,为DIY一台16胆接收机,在这个问题上没少走弯路,呵呵,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美好记忆。
      要说做中周,我感觉比较好的是我做的那种红壳微型中周,虽然它的Q值稍逊正常中周,但中频响应曲线很容易调好,从我的实际使用情况看,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对微型中周很是钟爱。
      这几天,我为调试那台紧凑型6灯FM调谐器忙碌着,在其中也想嵌入一只微型中周。不过,这次的微型中周,与先前我做的那种不太一样(详见下图),从试用的效果看,比上次我做的那种红壳微型中周还要好,故,我在第一时间向各位推荐,以便大家仿制与尝试。

网友:
看起来不错,请问这个骨架是什么型号?

网友:
从结构看,左边的LC和右边的LC起的是阻波器的作用,它们分别串联在三端陶瓷滤拨器的输入与输出回路中,于是三端陶瓷滤波器两边谐振在10.7MHz,而两边串联的的LC只能分别谐振在低于10.7MHz和高于10.7MHz的频率上,使三端陶瓷滤波器的谐振波形两边无形中变得陡峭了,也就是提高了通带的矩形系数。

网友:
好方法,我有空的时候也试验下

网友:
这种中周看来易于制作,好!不知道测试的指标如何。

网友A:
我看是两个晶体管的中周,具体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两个晶体管的中周,具体怎么改?

俩10.7兆谐振回路,应该是电容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俩10.7兆谐振回路,应该是电容耦合

不知道,坐等听报告

网友:
越来越复杂了三端滤波器有耐压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俩隔直电容的~

无耐压之忧啊~

对了,您就读懂了接在陶瓷滤波器双臂上的那两只电容器的作用了。

网友D:
这种三端陶瓷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只有300欧,这么用会导致每级中放的增益很低。我认为如下图这种用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三端陶瓷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只有300欧,这么用会导致每级中放的增益很低。我认为如下图这种用法更好。

哦,你这种接法我没验证,不敢多说。但根据我对此款中周的使用效果看,一点也不影响中放增益,甚比我此前做的那个微型中周还高,调试更为简单,曲线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三端陶瓷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只有300欧,这么用会导致每级中放的增益很低。我认为如下图这种用法更好。

在10.7兆时,这个用33p电容谐振的LC回路输入阻抗也不过450欧左右,接上300欧的陶瓷滤波器影响不太大。

网友:
陈老师的新10.7M中周,赞!

网友:
创新型调频10.7MHz中周,值得初学者模仿制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10.7兆时,这个用33p电容谐振的LC回路输入阻抗也不过450欧左右,接上300欧的陶瓷滤波器影响不太大。

这次我也认真一回:

这个450欧不是阻抗,是电抗,如312-3型AM中周的电抗才1.5K(实际上它的阻抗是几百K),计算过程如下:

XL = 2piFL
     = 2 x 3.141592653 x 465 kHz x 532 uH
     = 1.55E+03 ohms (to 3 significant digits)
     = 1,554 ohms

下面是一个厂商的小型FM中周阻抗和绕线官方数据,该中周匹配47PF电容,初级阻抗15K,次级300欧正好匹配300欧的陶瓷滤波器。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简单模拟一个6J1的中放电路,观察一下中周阻抗被强制拉低到300/2K/10K时的增益和带宽情况。

小型FM中周数据

小型FM中周数据

阻抗300欧时

阻抗300欧时

阻抗2K时

阻抗2K时

阻抗10K时

阻抗10K时

网友:
好方法,也试验下

网友:
好创意。易于取材,制作简单,方便调试,成功率高,是业余者追求的目标。谢谢分享。

网友:
好思路,好方法!!

网友:
方法不怕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次我也认真一回:

这个450欧不是阻抗,是电抗,如312-3型AM中周的电抗才1.5K(实际上它的阻抗是几 ...

对头,阻抗是电抗的Q倍,所以450欧的电抗和100的Q值的话,阻抗是45k欧。

网友:
早晚要向您要一套

网友:
学习了,回去我也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三端陶瓷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只有300欧,这么用会导致每级中放的增益很低。我认为如下图这种用法更好。

谢谢!你的这种做法,最近我也试做了,线圈是22T:8T,谐振电容还是33P,效果和我前面用的差不多,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这种做法,最近我也试做了,线圈是22T:8T,谐振电容还是33P,效果和我前面用的差不多,感觉不出 ...

恩,不管怎么用都能响,但是陶瓷滤波器工作在阻抗不匹配状态,它的谐振曲线就不是标准状态那么好了,谐振点也会少许漂移。

网友F(2016-11-16):
浏览了许多陈老师关于中周制作的帖子,学习了很多知识,也感谢陈老师能够把自己的试验成果无私share出来。值得钦佩!

网友:
楼主;原中周的磁杯还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次看老师的帖子  都能学到新东西, 有空来试下,,,,

很好,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浏览了许多陈老师关于中周制作的帖子,学习了很多知识,也感谢陈老师能够把自己的试验成果无私share出来。 ...

小兄弟不客气,在这里玩本来就是图个开心,图个交流,互通有无,甚至是无私奉献。我在本坛就碰到过不少这样的好心人,热心人,有的给我送管子,有的给我送盒子,也有的要寄德国名机给我解剖,更有的在遥远的地球哪边要为我弄马10B机器,所以,我做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在此,我要借这块宝地,向这些好人,热心人,再说一声感谢!并向你们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陈老师好,这个中周的两个外壳可以用两个独立的外壳么?不用像您另一款微型中周那样 把外壳剪开一侧 然后 ...

是的,应该独立。

网友H:
问题来了,这种中周怎样嵌入这个电路?中周图中次级一端接地,相当于滤波器有两端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来了,这种中周怎样嵌入这个电路?中周图中次级一端接地,相当于滤波器有两端接地了?

是的,将E接入地端,但不可将G入地。

网友(2019-12-20):
如果将三端接入B、E端,效果一样吗?

网友:
还有就是2个中周独立的屏蔽外壳,是不是就阻断了他们之间的电磁耦合,信号只是通过3端滤波器传递?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2021-03-27):
陈老师能不能给一个鉴频中周的参数

网友:
谋宝上有   <可调电感 线圈 磁芯调节型 电感 200nh-600nh 6.5T 0.2uh-0.6uh >代用。成本会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