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会失效吗?

楼主(2016-07-20):
有个开关电源,用的是3843,和3842不同的是7脚启动电压不一样,现在是7脚电压低模块不能启动;看论坛的帖子,有3842模块7脚电压低的是7脚接的电容失效换电容正常了;我这个电源7脚接的是贴片电容,会失效吗?电容上面啥也没有,怎么看电容值和耐压值?

楼主:
看错了,正面有个35v33微法的电解电容。

网友:
会!一样会失效!

网友:
贴片电容还是很皮实的,不超压使用,就只有怕机械应力的破坏了。产品里面坏的概率不大,毕竟现在小容量电容,贴片是主流。

网友:
贴片电容常见的是漏电,一般很少损坏

网友:
有的,刚拆了一个,短路了

网友:
移动电源上碰到过,非充电输出状态一直有20MA静态电流,询问厂方,告查贴片,最后果然发现一贴片电容失效,更换后故障消除,静态电流恢复50uA。。。

网友:
贴片会损坏的,3844震荡电路坏过

网友:
怎么快速判断?总不至于全拆下来量吧

网友:
贴片电容,和普通元件一样在不同环境下比如高温、潮湿等环境下很容易失效或漏电,照样会损坏。

网友:
贴片电容比常规的更容易损坏.........

网友:
  贴片电容与其他电容器一样,也可以由于某种原因而失效,如果贴片电容器上没有标注其容量代码那就只能在装机前用电容表来测量其容量,至于耐压值那要用专门耐压测量仪来测试,在业余条件下,可采用万用表与摇表配合测量其耐压值。至于电源的启动与电容的关系要看具体的电路而定,是否是电容器失效可换一个相同容量的电容器试一下就可得出结论。

网友:
贴片电容也会失效啊,极端的情况会短路。一般需要用电桥去测量比较准。电容表只能测容量,测不了好坏

网友:
贴片电容见过短路失效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电容、电阻都会有失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