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的老本子加固态硬盘能改善运行速度吗?

楼主(2016-07-20):
如题,我的联想笔记本已经5年高龄了,现在装了win10,感觉没以前快了,如果加个固态硬盘能不能显著提升电脑运行速度?加的话大概花多少钱啊?只用于C盘系统,全部换换不起。

网友A:
加个固态硬盘并将它用于系统盘,能显著提升电脑启动速度。如果运行固态硬盘内安装的软件,则该软件的启动速度也会显著增快。启动其它机械硬盘内的软件,速度基本无变化。应用程序启动后,其运行速度也不会明显增快。

网友:
太能了,大概30-50%

网友B:
可以增加速度,但是真的没有不要专win10,运行的时候太占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增加速度,但是真的没有不要专win10,运行的时候太占内存了

网上说的那么美丽就装了。。。。发现开机很慢,内存勉强够用,平时不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固态硬盘并将它用于系统盘,能显著提升电脑启动速度。如果运行固态硬盘内安装的软件,则该软件的启动速 ...

感谢!网上看了下貌似另外加的话要占用光驱的位置,不然要把硬盘全换,自己换的话有没有风险?

网友C:
加固态只能提升硬盘读取速度,如果可以的话,顺便内存也升级,虽说2GB也能跑win10了,不过更大才跑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固态只能提升硬盘读取速度,如果可以的话,顺便内存也升级,虽说2GB也能跑win10了,不过更大才跑的更快

内存已经升到4G,但仍然有时候卡

网友D:
不说配置不太好讲,但是可以安装xp精简版,保证速度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存已经升到4G,但仍然有时候卡

cpu呢?我试过,945GME芯片组的N270上网本,换固态硬盘,内存依然2GB,除了开机快些,进系统后,依然是慢悠慢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呢?我试过,945GME芯片组的N270上网本,换固态硬盘,内存依然2GB,除了开机快些,进系统后,依然是慢 ...

别吓我,照你这么说加个固态硬盘只提高了开机速度?CPU是i5的,大概2.3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说配置不太好讲,但是可以安装xp精简版,保证速度快

加固态硬盘还要看配置么?5年前的本子不至于那么老的,CPU是i5的,放在现在也不落后很多吧?内存也加到了4G

网友:
加了固态速度快不少,另外主板要设置好,系统建议用原版系统重装.11年的机器,支持UEFI,在主板开启,然后再安装win10.

网友:
价格一个120g的固态大概240,如果接光驱位,需要买个转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吓我,照你这么说加个固态硬盘只提高了开机速度?CPU是i5的,大概2.3G

固态提升的是磁盘读取速度,其他硬件该咋的就咋的,不过机械硬盘拖慢了整体的感觉,所以一换固态,感觉快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