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延时电路

楼主(2016-07-20):
    设计了一个高压延时电路,效果较好。图纸如下:调整电阻值可以调整延时时间,后边的电容不可太大,防止浪涌毁了可控硅也可以加一个小电阻限制浪涌。可控硅可以用双向的。压敏电阻可以不用。二极管全部使用1N4007即可。

网友:
2个二极管可以不要吗?

楼主:
  2个二极管可以不要吗?
  不行,一个是防止DB3转折时,330U电容通过DB3放点损坏DB3的,(330u是增加延时时间)。另一个提供330u放电回路,保证(短间隔)下次延时时间足够长。

网友A:
用一只6Z18串在高压回路里就很好,延时约一分钟,安全电流20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只6Z18串在高压回路里就很好,延时约一分钟,安全电流200mA。

我这有几个洋垃圾电子管里面论堆来的延迟继电器也不错,只是延迟时间未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几个洋垃圾电子管里面论堆来的延迟继电器也不错,只是延迟时间未知

洋垃汲时间继电器有很多时间是可调的,有调節扭。将线圈通上要求的电压,用手表就测出动作的时间。当然分通电延时动作和断电延时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洋垃汲时间继电器有很多时间是可调的,有调節扭。将线圈通上要求的电压,用手表就测出动作的时间。当然分 ...

我那种是玻璃灯泡形式的,不能调。卖家大概当电子管卖了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是不是外形像个电子?这是用双金属片的热延时继电器,有一组热丝和一组常开触点。给加热丝通电,先加6v试试,看多长时间常开点闭合。如果比你要求的时间长了就提高热丝电压,短了就降热丝供电电压。但每次通电都要保证继电器恢复到常溫,这点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是不是外形像个电子?这是用双金属片的热延时继电器,有一组热丝和一组常开触点。给加热丝通电, ...

没工夫研究啊,塞床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工夫研究啊,塞床底下了

这个不用费精力研究,看电视的时候插空就试了!

网友:
  我的高压延时已经进入了单片机时代   原来用的是 2051 后来发现STC的15F104E更方便, 8个脚如运放大小,免去了晶振和复位电路,程序烧进去就能用, 不管开机长短 每次开机都会延时,好用得很, 高压延时  喇叭静音接通   延时指示 电源指示 各种切换 一步到位。 原创技术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54043-2-1.html

楼主:
   研究了一些延时电路,感觉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用继电器做高压开关的触点绝缘好的占地方太多,而且总的加驱动电流。用三极管(或VMOS)的感觉费事,灯丝与高压地都的一起受控,开机后到处都是高压。觉得还是可控硅做高压开关比较好,触发完就不用管了,而且还是控制+高压的,在可控硅未开通之前大部分高压回路电压都很低。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

网友:
不知道用检测灯丝电流来控制高压廷时呢?意思是灯丝加热后电流会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