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收音机中波陶瓷滤波器是455kHz还是450kHz啊?

楼主(2016-07-20):
情况是这样的,我淘了一个爱华FM AM两波段收音机,型号是FR-C10,调频效果很好,中波只能收到一个台。打开看了一下,里面中波的陶瓷滤波器是SFU 450B,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记得我国的收音机调幅中频是455kHz。哪位老师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是455kHz, 以前的收音机应该是465kHz.

楼主:
那这个收音机收中波广播少,是不是得把陶瓷滤波器换成465kHz还是换成455kHz的啊?

网友A:
思路不对,应该是你把中频调节到那个频率上.关键是难道是中频不对吗?应该是别的原因才是.

另外:我国是465,鬼子是455,但是这个也许是450,以前德国是460.你的收音机应该与此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应该是你把中频调节到那个频率上.关键是难道是中频不对吗?应该是别的原因才是.

另外:我国是465 ...

哦,谢谢!

网友:
哎呀,你这问题太离谱了,中频频率是多少与接受电台毫无关联,只要你的本振与高放统调的混频满足中放的中频就行了。也就是说,若你自制的中频变压器谐振是500Kh,你只要调整高放与本振的混频输出是500Kh就满足你的收音,做个自选中频的收音机也照样工作。反之,已经调好的混频输出,若更换了不同中频的中周,就要重新调整本振与输出混频

楼主:
哦,明白了,收台少的原因应该在别的地方

网友B:
SFU450B的中心频率是457KHz,接入电路时是455KHz。

网友:
陶瓷滤波器不是易损元件。
中频设定多少和接收能力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有计算的  中频频率定不好容易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U450B的中心频率是457KHz,接入电路时是455KHz。

谢谢!

网友:
中频选哪个,是由中频放大器和解调器频率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应该是你把中频调节到那个频率上.关键是难道是中频不对吗?应该是别的原因才是.

另外:我国是465 ...

坛友高见。

楼主:
这个收音机是集成电路的,芯片是SONY CXA1019S,中周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