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叶风扇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6-07-20):
今天淘到一台无叶风扇,不知咋回事-----------无风。
请教各位老师---------------------拜谢。

网友A:
中间柱子里有个大叶轮风扇,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柱子里有个大叶轮风扇,转不?

有响声---------不知转否,谢谢明天开肚。

网友B:
那叫滚筒叶轮,和抽油烟机扇叶一样,离心风机
无风故障检查,电机轴链接,机械部分还有如果是直流电机正反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滚筒叶轮,和抽油烟机扇叶一样,

您好,那个大圈得转动吗,谢谢了。

网友:
这种叶轮通常也很脆弱,维修中和时间久的很容易导致叶片变形离心力增大,噪音大就证明叶轮有问题,接近一百片叶子整体都保持整洁才好正常工作,这就好比体面的人出门整理仪表,否则启动一次就趴窝了
轴链接的加固螺丝也不要太长--一般螺丝头留两三丝的紧固距离缝隙就行,否则多余的偏重量容易离心力偏绑对电机不利。
轴上有卡槽紧固螺钉在这个平面上起到固定作用。
电机不转也是和电风扇同样一个诊断维修方法

网友:
我好像看过  这种风扇是以风带风

网友:
没研究过如何产生的风。

网友C:
1. 底部40瓦的电动机吸入空气,经小喷口推往上面的圆形主架。
2. 空气通过1.3mm狭缝迫出时,造成时速88km的风沿特定的方向喷出。
3. 喷出的空气拖带后面的空气,无叶片而平稳的送风产生了。

“无叶风扇” 请参看矿坛有关网页:

新型无转叶的摇头台风扇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5997-1-1.html

山寨无叶电风扇上市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0171-1-1.html

谁知道无叶风扇?实际效果如果?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8500-1-1.html

无叶风扇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2825-1-1.html

网友:
电机看看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底部40瓦的电动机吸入空气,经小喷口推往上面的圆形主架。
2. 空气通过1.3mm狭缝迫出时,造成时速88k ...

谢谢各位,已修好。是调速电位器问题,再次叩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恭喜,修好了风给力不?

还可以,总之不如普通风扇【400MM]两元买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