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坛友,知道这个是什么东东吗?有驱动程序吗?

楼主(2016-07-20):
哪位坛友第一位知道这是什么东东,这是在LED广告屏里面的,无线接线之类的,如果 哪位坛友能提供我软件,并教我试好改写内容,我就免费送一个LED屏给他,只限 一位哦。

楼主:
送本屏,给他,我包邮送他。

包邮送一个给他

包邮送一个给他

楼主:
坛里高手众多,没人知道吗?

网友:
老朋友这个应该是无线接收装置  通过无线接受改写显示内容  瞎猜的  帮不上忙  赠品不要

网友:
应该是信号接收器,应该是一对的,电脑上或者其他设备,然后广告屏上有接收机。主要就是指令和内容传输。貌似2.4g模块,其他的不知道的。要写内容,要有这个模块的资料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帮顶,呵呵。

网友:
最有可能是定位模块

网友:
这个我是真不懂,样明白人看看吧

网友:
最好能把铁壳拿下去,还有左边的芯片和字都看不清。

网友:
是无线数传模块,就是给屏幕修改显示内容用的,工作频率应该是400多M/hz的免费民用段的吧,也有可能是2.4g的,通信协议这块就麻烦了

网友A:
你如果想用无线的方式控制屏幕的内容。  你可以到TAOBAO上面搜  无线LED屏 驱动板。 看看你的屏上面的接口是什么样的。  买对应的就行了。     就算接口不一样。 也可以稍微改动就可以驱动了。  LED广告屏的设计原理 有一个大体的规范。  基本都能适应。  我自己就改过。  用网上19元包邮的驱动板。。 带08接口和12接口的。    我用08接口驱动了车载LED广告屏。  改改参数就行了

网友:
顺便说一句。。  我的那个车载屏 好像和你地上放的那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想用无线的方式控制屏幕的内容。  你可以到TAOBAO上面搜  无线LED屏 驱动板。 看看你的屏上面的接口是 ...

朋友说的好像很靠谱,我找了下,没有找到哦。你这有吗?如果能改的话价格就上去了。改好我送你一个玩玩。

网友:
是不是字库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