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收音头怎么用?

楼主(2016-07-20):
收了个二手的收音头。没看懂。哪个是输出啊?要接功放用吗?
请师傅指点一下后面的几个接口分别是什么接口。

网友:
组合机上面的。

网友:
不知收音效果如何

网友:
需要拍张大些的清晰的背面照片。重点在右半边 2/3。

网友A:
组合机上的没错。因为自有电源还好点,不用总线控制开机。那就先把电源线恢复好。然后开机看机器工作不。接上天线,看搜台自停不。音频输出就在SYS那两组线其中,拆机后,运气好可以直接看到PCB上有注明。没注明就需要自己扒扒电路,把线引出来,再装上RCA插座……

网友:
印象里是总线开机的

网友:
后边左侧4个接线卡模糊看出是AM\FM天线输入,音频输出应该在中间的几个口,太模糊了看不清,拍清晰点的特写大家参谋下

网友B:
电调谐的,检查供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谐的,检查供电正常吗,

你好。显示频亮的。按面板上的部分开关的时候显示频有反应。这样算供电正常吗?网友说后面的兰色接口是音频输出。我把那个接口改了后接到功放。有声音,但收不到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从这里接到功放后。有声音。但收不到台。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显示频亮的。按面板上的部分开关的时候显示频有反应。这样算供电正常吗?网友说后面的兰色接口是音 ...

显示屏亮,控制也没有问题,如果输出接线对,应该有声音,(不一定能收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亮,控制也没有问题,如果输出接线对,应该有声音,(不一定能收到台),

有声音(就是收音机收不到台那种声音)。收不到台是哪里出问题了 ?    75欧那里接了1米的线试了下。也收不到台

楼主:
刚刚拍的图片。应该很清晰吧。师傅们给我指点一下。
目前的情况是:
1、开机后显示频有显示,按面板上的部分按钮时显示频会有反应。
2、我按电路注明的RGL(这三根线原来是接到机器后面兰色接口上)接了个RCA插座。连接上功放后有声音(收音机收不到台那种声音)但一个台都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机上的没错。因为自有电源还好点,不用总线控制开机。那就先把电源线恢复好。然后开机看机器工作不。接 ...

(不用总线控制开机)这个怎么操作?我这机器好像通电后显示频就亮了。好像不能自动搜台。自动搜台是哪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