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空调遇到了怪毛病

楼主(2016-07-21):
自家空调8年了都好好的。今年犯毛病了,先是四通阀窜气,冷气微弱怎么敲打都不行,然后就把它拆了改单冷。冷媒放空的时候喷出大量冷冻油,我就在焊管之前往压缩机吸入管里加了一些冷冻油大概200毫升吧,完了正常加氟启动制冷OK。

第一次修好之后头几天来台风没怎么开机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前天开始高温,开空调吧发现制冷效果很差,蒸发器半边凉。冷凝器都挺热,接上表一看吸入压力不到0.4Mpa,电流小,但是关机平衡压力又正常。有点事就一直开机没管它,一个小时以后,嘿,制冷慢慢恢复了,蒸发器也全冷了,吸入压力恢复到0.5电流正常。 可是不能停机,压缩机一停再启动,制冷就又差了。

琢磨不明,这是咋个回事?系统不漏、管路不瘪、内外风扇都OK、定频机电路都正常,查不出毛病。

焊渣堵了?要是堵了也不会自己恢复啊。而且查看管道没有结霜的地方。

油堵?温度降下来油才凝结,油堵应该是制冷先好后差呀。

网友:
系统进空气了

网友:
建议抽空再加氟看看,不行彻底换新油再抽空加氟看看。

网友:
没有抽真空,用不久就坏了

网友:
还是抽空重新加氟试试看,应该可以

楼主:
好的,去借真空泵。

网友A:
制冷差的时候,气液分离器上结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差的时候,气液分离器上结霜吗?

哪里都不结霜,就是吸气压力低(从干燥过滤器到毛细管后开始)液管凉,气管不凉 。冷凝器全热、蒸发器半边凉,气流声蒸发声很小。 就好像说不上来是哪里堵了一样。

网友:
个人感觉,和管道内的空气关系不大,空调维修实践,那里堵,那里就会结霜,看现象是堵了,重点怀疑1.干燥过滤器,2.气液分离器中的过滤网,对于干燥过滤器,没别的办法,只能更换,对于气液分离器内的过滤网,用螺丝刀捅2个眼就行,建议楼主加入当地的二手空调安装维修出售的微信群,把故障现象说说看,请高手指点一步到位,否则的话,大热天趴在窗外,付出的劳动也能买个新空调。

网友:
楼主,冰堵的可能性比较高,进空气了,空气有水分

网友:
很明显,冰堵是要结霜的,但故障前提是---哪里都不结霜....

楼主:
抽真空了精确加注了,无效!
但是这回听到刺刺节流声了,拿听诊器听,原来是焊渣堵在冷凝器中间来了。吹了半天吹不通、报废报废

网友:
更换毛细管过滤器(空调都是网式过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真空了精确加注了,无效!
但是这回听到刺刺节流声了,拿听诊器听,原来是焊渣堵在冷凝器中间来了。吹了 ...

知道那里堵了好办,折断原堵的管不用,另用一段铜管将该位置短接!

网友:
复议  系统进空气 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