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小功率晶体管分立件逆变器电路图

楼主(2016-07-21):
如题,我是电子管区跑来的,最近为了解决电池管收音机的甲乙电问题准备用电瓶加逆变器和变压器的方法,想求两个图,一个是小功率晶体管逆变器,效率不用太高,超过60%就很好了,实在不行再50%左右也可以接受,最大功率有5W就够了,其次是1.2V稳压电路用于电子管灯丝,实际上稳压值在1.2-1.4V都可以。
低压功率方面还得看半导体器件的呀。。

网友A:
搞分立元件的太复杂了,调试麻烦,
用MC34063做升降压电路,比较简单,效率高,升压降压均可,升压效率可以到达90%以上,降压能达到80%以上。
MC34063有专门的设计软件,只有你填入: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开关频率,和输出纹波。点一下计算,就直接给出电路图和元件参数,块内的功率管电流不够的话,可以外接功率管扩流。

我随便输的参数,5V升90V这个电流超过了内部功率管的最大电流,需要外接扩流管。

大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上传这个软件。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L1为100匝左右,L2看需要。电位器可以调输出电压。

网友:
也许可以试试把两个独立的 2577 升压的输出串联,就可以得到 70-80 伏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L1为100匝左右,L2看需要。电位器可以调输出电压。

这个应当不是逆变器吧,由于需要带动变压器以便取得不同电压我才想搞个逆变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分立元件的太复杂了,调试麻烦,
用MC34063做升降压电路,比较简单,效率高,升压降压均可,升压效率可以 ...

您好,主要是想通过变压器输出几组不同电压,用小功率简单的逆变电路实践下晶体管逆变电路原理,稳压原理基本知道,但是不会自己设计,另外就是貌似1000HZ的晶体管小功率逆变5W左右的实现起来应该不是特别复杂吧。。
由于使用2P2系列最高为60V即可,但是3S4等需要90V屏压,2P3,3V4,3Q4等最高需要120V左右屏压,用电池不经济,所以才求一个逆变电路加输出多种电压的变压器的方案,我在网上查到一些简单的分立件逆变,貌似都是大功率的,我只需要5W就搞定,似乎木有呀。。。

网友C:
千万别试,干扰太厉害,一个台也收不到,要做也行要正玄波的。以前的伏尔加汽车音响逆变就是正玄波的,用的是两个和3AD6一样的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试,干扰太厉害,一个台也收不到,要做也行要正玄波的。以前的伏尔加汽车音响逆变就是正玄波的,用的 ...

1KHZ恐怕这种逆变干扰不算大吧。。。毕竟这种频率之下辐射能力很差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当不是逆变器吧,由于需要带动变压器以便取得不同电压我才想搞个逆变电路试试。

能把低压直流变成高压交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KHZ恐怕这种逆变干扰不算大吧。。。毕竟这种频率之下辐射能力很差的呀。。

最好工频,50周,使方波的方角变圆,效果非常好,老的伏尔加的电子管汽车收音机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D:
欢迎【直流电子管】老会员经常来晶体管版块交流、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工频,50周,使方波的方角变圆,效果非常好,老的伏尔加的电子管汽车收音机就是这种电路。

工频那应当是最接近正常使用的交流电的,可是变压器的体积就比较大了,采用400-1000HZ应当可以让变压器的体积小一些。这样这个逆变电源能看起来轻巧一些,您说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能具体给出双管推挽那两个的具体元件数值,工作频率和效率吗?感觉两个管的那种就不错,就是不知道工作频率和变压器绕制数据,如果做到5W功率90##系列管子能否胜任?还是要采用传统的大功率3D系列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直流电子管】老会员经常来晶体管版块交流、探讨。

谢谢版主,只是对电子管比较了解,对晶体管电路尤其是逆变电路的工作真是一知半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