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输入法突然跑后台运行

楼主(2016-07-21):
在输入界面搜狗会突然跑到后台运行,输入法在右下的图标消失,界面不能输入,必须在界面点下鼠标才能继续输入,以前用xp以为是系统问题。现在用7也是这样。当然系统都是D版。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切换下输入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你的系统问题,可能跟你安装的某个其他软件犯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下输入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你的系统问题,可能跟你安装的某个其他软件犯冲

谢谢版主  切换输入法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输入法同样会跑到后台 我这电脑软件很少 qq QQ游戏 电子表格 就这 用了360

网友:
装 必应 输入法 微软自己的  就没问题

网友B:
Ctrl+Shift键切换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Shift键切换不了吗?

切换没问题,就是突然变后台运行,不能输入

网友C:
应该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系统问题

xp win7都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xp win7都是一样

那就奇怪了,呵呵。能力有限,同求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奇怪了,呵呵。能力有限,同求高人解答。

确实这样 编辑电子表格的时候突然搜狗的图标不见了 无法输入 在表格用鼠标点一下可以继续输入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没有了

网友D:
XP系统,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语言——详细信息———高级———关闭高级文字服务前面有个框框,点上勾勾或者去掉勾勾,再点应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系统,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语言——详细信息———高级———关闭高级文字服 ...

非常感谢 我用win7 明天试一下

网友E: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建议重装搜狗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建议重装搜狗输入法

重新设置了一下 取消了全屏时隐藏状态栏  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设置了一下 取消了全屏时隐藏状态栏  看看情况怎么样

好的,不行再试试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