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白菜白光就这么好用?

楼主(2016-07-21):
逛矿坛好几年了,不时见到有各路大神自制白菜白光T12啊之类的,我一直不太明白,白菜白光真的就那么好?我没用过,各位别见笑,用过的出来说说,白光的好处,我现在用的快克的936A,之前用了好多年的那个红把的20W内热,那个头太容易烧死,后来又买了外热30w的黄花,一般般,也容易外热部分感觉烧的快红了一样,换了936后感觉,这才加烙铁,真TM好用,手到擒来,虽然一年开不了10次,但是每次开,感觉心情挺好,但是一直有个疑问,白菜白光比起936如何?如果想自制一个,有什么推荐,淘宝上有做好的几十块包邮的,那个怎样?

网友:
如果是修修东西,我觉得936还是不错的。比白菜好
但942(正品白光使用T12发热芯的机子)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手柄轻巧,一拿着焊一整天都不累。所以在批量的焊接时,942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不过,白菜不会采用正品白光那种手柄的,配的是936改装的手柄,用起来并不见得比936好哪里去。如果你有一台不错的936,没必要看那货。我几年前也做过那东西,用了一下感觉不如936,就送人了。后来我买了白光936 942两种焊台。目前主用942,用惯了942之后,感觉936的手柄太大。

网友A:
好东西好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和更好的东西比较也差别不了太大了。所以建议别重复投资,当然实在好奇,家里空间足够,不差钱,可以继续。但个人看法是:几十元自制的东西真比得过快克么??恐怕热劲一过,又是吃灰之物。电子爱好者就是头脑发热,冲动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好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和更好的东西比较也差别不了太大了。所以建议别重复投资,当然实在好奇,家里 ...

同意,逛了矿坛后,我的7块万用表,3个示波器就是这么买的

网友B:
现在一台白光942主机、一支912手柄、配一只T12,也就200多块钱,原厂的东西不用,用白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台白光942主机、一支912手柄、配一只T12,也就200多块钱,原厂的东西不用,用白菜?

在哪里可以买到?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焊台这玩意到一定的高度我个人的感觉都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可以买到?新的还是旧的

当然是二手的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二手的啦。

在哪里买呀

网友:
T12有很多很多优点.如发热超快8秒可焊接.温度传感器充分前置温控精准.不易损坏电路板..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优点是按自己的个性DIY.   图片为双T12

网友:
无处不在的T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买呀

本坛偶尔有。

网友:
T12比起936还是要好用的,怎么说也要高一个级别

网友:
如果你没有什么觉得用936也很难焊接的电路板,那就没必要白菜白光。要是想玩玩,体验一把也可以买个试。

网友:
白菜白光主要是焊芯好,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焊台了。
不过有条件的还是买台正品936,肯定比白菜白光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