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两种封装的1N60检波二极管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07-21):
请教各位老师,这两种封装的1N60检波二极管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第一种的体积大,是第二种的几倍
如果用于中波检波,应该选购哪一种?谢谢

网友A:
大体积的是锗管,小体积的是肖特基管

网友:
大的是用DO-07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体积的是锗管,小体积的是肖特基管

肖特基管是硅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