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用中周做了一个高变, 发現原来上铁壳会影响性能!

楼主(2016-07-21):
有做过的來说下情況!

网友:
必然的,上了铁壳严重影响Q值,我在做电子管高频变压器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屏蔽罩理论上做的越大越好。高频变压器用电子管中周改装很理想。

网友A:
主要是看磁路,像圆柱磁芯或工字磁芯,磁路是开放的,就容易受周边的影响,也容易产生磁耦合,但如果是磁环或工字磁芯配磁帽,磁路相对封闭,就不容易受周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磁路,像圆柱磁芯或工字磁芯,磁路是开放的,就容易受周边的影响,也容易产生磁耦合,但如果是磁环 ...

但我看旧貼, 看到的中周改高变的都沒脫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磁路,像圆柱磁芯或工字磁芯,磁路是开放的,就容易受周边的影响,也容易产生磁耦合,但如果是磁环 ...

的確有耦合发生, 就象加了再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