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棒天线和环形天线如何换算?

楼主(2016-07-22):
如题,直白的说,我想了解的是:一条直径10mm或8mm的,一定长度(如140mm或180mm之类)的中波磁棒天线 ,大概和多大面积的环形天线效果相当?有什么换算公式么?
一直没搞明白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大家知道多少说多少吧,谢谢!

楼主:
呵,忘了说,使用的可变电容器一样,谢谢。

网友:
      天线等效口径 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难。

网友A:
环形天线好比三八大盖,磁棒天线好比波波莎,二种电感,几何尺寸介质线材分布电容不同,怎么弄

网友B:
环形天线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闭环的,一种是开环的。您指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天线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闭环的,一种是开环的。您指的是哪种?

就是那种多匝的大个线圈,古董收音机常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天线好比三八大盖,磁棒天线好比波波莎,二种电感,几何尺寸介质线材分布电容不同,怎么弄

电感应该一样,因为用的可变电容是一样的。

网友B:
您说的是古董收音机的背板上绕成多圈环形的天线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种天线就是开环或称开路的,只有一个端子是接到内部的天线调谐LC回路中,且通过低阻L偶合,其效果与展开长度有关系,实际上它是室外天线的缩小版。

楼主:
关于分布电容问题,我觉得,磁棒天线是密绕的,环形天线是间绕的,应该能调整到两者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古董收音机的背板上绕成多圈环形的天线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种天线就是开环或称开路的,只有一个 ...

我说的环形天线,它本身就是天线调谐回路的电感,和磁棒天线的接法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环形天线,它本身就是天线调谐回路的电感,和磁棒天线的接法一样。

那就不能算是古董收音机的了,这种接法是近代的发明,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集聚电磁波,和磁棒天线的目的一样,都是有方向性的,而古董收音机的背板天线是没有方向性的。

事实上,这种大环天线只要测量的电感与磁棒所用电感相当,就可直接用同样的可变电容器接入调谐,调整圈数或匝间距离,使调谐位置与使用磁棒时一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能算是古董收音机的了,这种接法是近代的发明,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集聚电磁波,和磁棒天线的目的一样 ...

早期古董收音机,它的环形天线不少都不是装在背板上,而是装在一个架子上的,很大,一般放在收音机的上面或旁边,它本身就是天线调谐回路的电感。背板式环形天线也是天线调谐回路的电感,至少我看到的例子是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那本《超外差式收音机》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期古董收音机,它的环形天线不少都不是装在背板上,而是装在一个架子上的,很大,一般放在收音机的上面 ...

我家原来有一台美国产的小五灯机,背板天线就是单端接入的,并非调谐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原来有一台美国产的小五灯机,背板天线就是单端接入的,并非调谐式的。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恐怕算不上环形天线,只是生产厂家把普通的拖线天线盘起来而已,它不是磁场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恐怕算不上环形天线,只是生产厂家把普通的拖线天线盘起来而已,它不是磁场天 ...

我已经说过了,环形天线就是两种接入的形式。四五十年代,只有那种没有机内天线的收音机才使用室外天线,而您说的这种接入调谐回路的环形天线,只是在更晚的年代流行起来的,厂产收音机没有带这种大环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过了,环形天线就是两种接入的形式。四五十年代,只有那种没有机内天线的收音机才使用室外天线, ...

手里有些三十年代的《中国无线电》,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了一些使用环形天线的图纸,里面的环形天线都是调谐回路里的电感,三十年代,不能说是晚了。

楼主:
好吧,说明一下,我这说的环形天线,指的是磁场天线,非电场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些三十年代的《中国无线电》,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了一些使用环形天线的图纸,里面的环形天线都是 ...

也许您说的是对的,四十年代以前就有,不过显然四五十年代已经拚弃了这种做法。现在拿它出来再做实验,颇有点象矿机的复活。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产品利用了这种聚焦电磁波的能力,例如德生的中波信号增强器就是这样的产品,但应用面极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您说的是对的,四十年代以前就有,不过显然四五十年代已经拚弃了这种做法。现在拿它出来再做实验,颇 ...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书里,还是常能看到使用这种环形天线的电路,而且大都有制作这种环形天线的数据,当然,流行肯定谈不上,不过,在网上浏览时,还是能看到这么做的产品收音机,看机器和管子的形状,时间不会太早,只不过,基本都是国外产的。

网友C:
如果都是密绕,简单地说要达到同样的电感量,即配同样电容,环形空心天线的面积需要是磁棒截面积的导磁率倍数

网友:
磁棒天线是密绕的,环形天线是间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都是密绕,简单地说要达到同样的电感量,即配同样电容,环形空心天线的面积需要是磁棒截面积的导磁率倍 ...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想到10cm和20cm的磁棒天线效果就大不一样,那么显然,“环形空心天线的面积需要是磁棒截面积的导磁率倍数”不能简单的成立。

网友:
磁棒和环形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