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大电流适用什么场合?

楼主(2016-07-22):
最近一直在看可调电源,又对中兴zxd2400的改装有了兴趣,经常看到有人说改可调时低压大电流爆管等,这个改可调后电流5、60A,一般用在哪里呢?还有听说这个风扇声音特别大是吗?

网友:
民用场合不太多,家里即使点个led灯10A也足足够了。低压大电流多数都是工业用,电镀、电解等等,或者服务器机柜、基站,12V200A的都算常见。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适用电镀,电解,大功率显示屏。见过美国进口5V1000A显示屏电源。

楼主:
谢谢,看来不适合个人使用啊!为啥论坛还有不少人在弄这个?都用在了哪里?

网友A:
民用的比较少,工业大部分是电解和电镀,但是几十A又太小了,他们改电源电压比较高50-100V可能是用锂电池的充电器。锂电池配合大功率电源爽啊

网友:
自己没有需要并且也没有兴趣的,就不用去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民用的比较少,工业大部分是电解和电镀,但是几十A又太小了,他们改电源电压比较高50-100V可能是用 ...

就是电动车了,72V或96V的大容量锂电60AH以上,3000W的电机,充电需要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动车了,72V或96V的大容量锂电60AH以上,3000W的电机,充电需要大电流。

是的,我自己的电动车就是72V80AH锂电池,用通信电源改的84V25A,如果没有这种大充电器充电会晕的

网友:
可以用在低压大电流的半导体制冷块上,做半导体冰箱。

网友:
比如点焊机等

网友:
ZXD2400我也买来玩过,是厂家改好挪种,0-30V/50A.
我用它来测试直流马达,调试DIY逆变器,给电池充电最好不过了.
这个东西原本就是给24V铅蓄电池充电的.

网友:
它原没计是工作在-30度到70度的工作环境,故功率余量很大.
我们在室温室内使用,环境温度不会超40度,因此可以降低风扇转速来降低噪音.当然降转速有很多方法,看人的技术了,最简单的是风扇供电线上串电阻,如10-51欧姆之间,功率1-2W就可以或计算一下.

楼主:
看来是不适合我了,谢谢各位热心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