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楼主(2016-07-22):
各位老师好,我手上有2个12伏10安的开关电源,请问怎样才能改造成锂电池充电器,是铁壳子的那种

网友A:
老师称不上,这个首先要知道锂电池的电压,容量,知道这些就好办了,设定好充电电压电流就好了,之后就该开关电源的输出以及保护部分呗,说得不对还请见谅。

网友:
楼主没有给出条件啊,什么锂电池? 3.2v? 3.7v?几并几串?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B:
是啊。提的问题也太笼统了。前因后果才是的。

楼主:
谢谢老师,锂电池是4,2伏三串,容量10安时,总电压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称不上,这个首先要知道锂电池的电压,容量,知道这些就好办了,设定好充电电压电流就好了,之后就该开 ...

谢谢老师,普通锂电池单个电压4,2伏容量10安时,是三串的,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提的问题也太笼统了。前因后果才是的。

谢谢,老师,普通锂电池单个电压4,2伏,3串容量10安时,总电压12伏

楼主:
下午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午上图。。

就是这个开关电源。。。

网友C:
如果是3串锂直接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3串锂直接用都行

谢谢老师,已经把电压调到11,3伏,电流1,3安在充电,不知道长期会不会寻坏锂电池。

网友:
最好加一充电保护电路,防止过冲。

网友D:
建议最好加均衡充,这样长期对电池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最好加均衡充,这样长期对电池好些

谢谢老师指导.已经加了电流表把里面的微调电阻换成了电位器.随时可以调整

网友E:
调到12.6V 充3串锂电池 11.3V低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到12.6V 充3串锂电池 11.3V低点了

谢谢老师,调到12,3伏试试也可以,电流大了一些

网友:
调到12.6V才对

网友:
电池串联充电需要均衡保护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