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检波短波矿机

楼主(2016-07-22):
为了收听中国之声,考虑装一台性能好一点的短波矿机。根据多次试验,发现无论可变好坏,线圈的电感量不宜太大,个人认为最大也不要超过3uh。本机用3mm毛细铜管,直径10cm4圈,电感量大约为1.7uh。可变是个精品的复旦230p镀银可变,初始值在20p左右,记不太清了。初步计算能覆盖8---24mhz。因为有一根比较好的天线,所以决定使用二极管检波,没有必要弄3dq了。二极管倒是试了几种,2ap9,1n60,1ss86等,1shh-1耳机直接收听,声音方面2ap9和1n60不输给1ss86,只是选择性和灵敏度方面1ss86占很大优势。白天收听有小日本台鸟语,俄语,朝鲜【对华,有时有朝鲜新闻汉语,其余时间都是交响乐】,中国之声无处不在 ,由于天线在单位,晚上没有听过。

网友A:
不错挺好
要是天线和2极管通过鳄鱼夹,夹在铜线圈的不同位置,机器的选择性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网友C:
好机!        好机!          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挺好
要是天线和2极管通过鳄鱼夹,夹在铜线圈的不同位置,机器的选择性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        好机!          好机!

网友D:
漂亮!精致!简洁!好机器! 大千老师是否试用过BAT85和1N34?

网友:
看看可变估个电容值换个固定电容更省事

网友E:
好鸡,高手随手弄个圈圈,就能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精致!简洁!好机器! 大千老师是否试用过BAT85和1N34?

买过几只bat85,用在矿机上不好使,估计是买假了。1n34手里没有。

网友:
中国之声无处不在, 电台数量世界第一, 还会越来越强, 成就短波矿机, 只收强信号, 噪音小, 击败短波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鸡,高手随手弄个圈圈,就能收音。

短波机也研究了好长时间了,后来发现,无论270p还是360p的可变,以及其他形式的可变,配置的线圈都不宜圈数过多。无论是磁棒线圈还是空心线圈,电感量都不宜过大。做了很多8uh左右的线圈,效果明显不如1--2uh的好,而且电感量大的线圈调台时可变有一定的闲置空间【无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国之声无处不在, 还会越来越强, 成就短波矿机, 只收强信号, 噪音小, 击败短波收音机.

如果只从收中国之声的角度看,短波矿机要比收音机来的快的多,可变一扭,台就来了,而收音机还要调一阵子。而且白天不用长天线的话德声的也就那门回事,噪声很大。

网友:
好漂亮也好精致,能不能收到台啊,没看到放电池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