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机锂电池的再利用

楼主(2016-07-22):
老手机锂电池的再利用
老手机淘汰后,锂电池也往往弃之不用,实在可惜。这些锂电池一般标称电压都在3.7V左右,很适合用两节电池供电的半导体收音机和随身听录放机等充当电源再使用。
最近笔者将这些丢弃的锂电池充电后,在收音机和随身听上使用,收到良好效果,一块锂电池能够使用很长时间,既省去总换电池的繁琐,经济上也非常划算。
再利用老手机锂电池困难的是:必须要有合适的电池盒,锂电池正负极面积不大间隔很小,与电池盒触点必须精准弹性接触,否则,要么接触不良,要么就是碰极短路。最初笔者很是伤脑筋,后来笔者想到利用专用外接充电器改装,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以摩托罗拉老手机锂电池和专用外接充电器C350为例。请看下图:图1是锂电池及其正负极,以及专用外接充电器C350触点,二者是紧密配合的,锂电池正负极与电池盒触点是精准弹性接触的,只要将电池盒弹性触点引出两条正负极电线即可。

图1
方法是用力向后移动电池盒上盖(用力不要过猛,实在不行可以用螺丝刀向后慢慢撬动),退出卡销打开上盖,即可看到弹簧触点引线,认真确认好正负极(或借助万能用表确认),找电池盒侧面不碍事的地方钻一小孔,穿进两条不同颜色细电线(如正极使用红线,负极使用黑线),从里面打一个结(起防拉伤作用),再将两条电线分别焊在正负极片上(如图2)。盖上上盖并向前方推进卡上卡销,引出的两根电源配成合适的电源插头,,大功告成,如图3。

图2

图3
这种改装后的充电器和锂电池,不影响充电功能;不充电时又可以为收音机或随身听提供电源,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重要提示:
1、万能充电器不能改装、不方便使用。
2、各种收音机和随身听的电源插头内芯和外皮极性有不一样的,要注意调配合适,中间可以做一个活络插头随时调整,如图3。
3、根据个人使用经验,锂电池充足电时,带载实测电压在3.7V至4V之间,当带载电压降到2.5V时就必须马上充电,不要使用太亏电了,以免损坏锂电池。
不当之处望广大矿友指正。

矿友  68天马无羁                     2016/7/22

网友:
我把手机锂电池接3个二极管用在鼠标里

楼主:
楼上,你的构思很新颖,不知三个二极管怎样连接?无线鼠标内有空间锂电池能放进去吗?

楼主:
你的方法简单实用,谢谢你矿友。我现在正在发愁,怎么我做好的照片发不出去呢,请指教。

网友:
未能看到楼主发的图片。

楼主:
楼上矿友,别提了,我做好的照片发不出去了,原因是我的照片文件格式是.DOC  网站不接受,我查了一下该格式文件还不能转换,只能剪贴,我反复试了几次,还是不行,我正为此事烦恼呢?请你帮助帮助,谢谢!

网友:
我用此电池用于电蚊拍,串联后用于万用表高阻测量,

网友:
我有很多旧电池呢,另外楼主说特殊格式的图片无法上传,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QQ随便打开和一个人的聊天窗口,然后选择截图,这样就把你的图片保存为可以上传的格式啦,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
旧电池可以 买块升压模块 做充电宝  当电池用都不错 楼主是不是图片太大了 无法上传

楼主:
楼上tianlanlan矿友,不是图片太大,就是图片格式问题,看来只能按照cxb888矿友说的去做了,申请一个QQ号,再上传图片,谢谢你们二位,祝二位挖掘利用旧锂电池工作旗开得胜。

网友:
查看一下图片的格式和大小。可以用图片软件转换一下图片格式,必要时还可变换图片的大小。图片软件有好多,推荐用红蜻蜓,不但免费而且非常简单、好用。

网友:
4楼的不错  有空也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