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灯管坏了还是镇流器坏了?

楼主(2016-07-22):
    求助坛友:家里的日光灯(圆形的那种)前几天一直会发出滋滋的声音,像短路了一样,灯也是一闪一闪的,今天开关打开,灯不亮,过十几分钟会闪一下,然后再次熄灭。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灯管坏了还是镇流器坏了呢?

网友:
应该是整流器的问题

网友A:
看看镇流器里面的滤波电容是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镇流器里面的滤波电容是否坏了。

检查日光灯启动器。

网友:
检查日光灯启动器。

网友:
家用这种启辉器不多了。
电子镇流器一般是后面的cbb电容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别修了,直接换成LED的(有直接替换圆形节能灯的),两度高,也比这种荧光节能灯耐用

网友:
镇流器里的CBB坏了应该是

网友:
是电子振流器不好修,还是买块LED灯板换上去吧,那样也不贵,网上的才几块钱包邮。

网友:
启辉器坏了或者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种电感镇流器灯具出现你说的现象,绝大多数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直接换LED节能、

网友:
现在都是LED灯管了

网友:
喜欢倒腾就研究一下,不想倒腾直接LED就行了。

网友:
灯管老化,换管即可

网友:
  楼主的日光灯是用的电子镇流器吧,根据楼主所述之现象我估计是电子镇流器坏了,如果你有万用表的话,把灯管从灯架上拆下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一日光灯管两端的灯丝是否开路,若未见开路,那百分之百的镇流器坏了,更换就能使灯管正常发光。

网友:
感觉是灯管一面灯丝断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的,没必要修。

网友:
替换法检查吧。

网友:
楼主发了帖子一去不复返了,大家回答的很踊跃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或者你出邮费我送你一个

网友:
一般都是乐趣喜欢修理,这类灯有二种一种是电子整流器一种是传统整流器。情况不一样修理方式也不一样,电子整流器的启辉是用电容器一般常见故障是启辉电容器失效。若果灯管使用时间长了,二头灯管发黑有时开等灯不爽快一般是灯管老化了。

楼主:
谢谢坛友的解答,换了镇流器,OK了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换LED的吧,耐用还省电

网友:
老铁芯镇流器很少坏,灯管,起辉,坏的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子镇流器坏了!

网友:
没事  出来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