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插sd卡,插高清播放机,播放出现i/o中断

楼主(2016-07-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要么SD卡质量不行,要么文件错误,要么SD卡速度不够。

网友:
各种原因都可能有:
低音炮震动、SD卡质量问题、音源文件有瑕疵、读卡器质量问题,可以逐一试验排除。

网友:
可能是usb触点氧化,要不就是太松,有条件建议把读卡器里的usb4个触点加焊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 请参考其他楼上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谢谢,。

没事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