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1单片机加密

楼主(2016-07-23):
请问现在可以买到的编程器,什么型号可以烧89C51的数据总线加密,或者谁有个二手的转让也可,原来有个WH500A可以,不过找不到了

网友A:
atmel的编程器都应该可以。

网友B:
这种系列的几百块钱解密费,立等可取……还玩毛加密
赶紧换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系列的几百块钱解密费,立等可取……还玩毛加密
赶紧换单片机吧

能解密,什么单片机都能解密,就是为了增加一点难度,但是51烧了总线几百块好象是解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密,什么单片机都能解密,就是为了增加一点难度,但是51烧了总线几百块好象是解不出来吧

强酸加热溶解封装,直接加探针读取

网友:
与偷盗有什么区别,不可取!

网友C:
换单片机吧,这个太好解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单片机吧,这个太好解密了。

推荐个型号

楼主:
选个型号查查解密公司都能解,就是有的价格高有的便宜,高的是新技术收费高

楼主:
买到一个RF2148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tmel的编程器都应该可以。

不可以,不要瞎出主意。

网友:
玩玩别的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不要瞎出主意。

买了2148编程器还要用加密适配器,也买不着这东西了,改天自己做个数据线杀除器吧,我觉得51单片机杀了3根数据线,要解也要三四千元才行,STC系列的一千元就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2148编程器还要用加密适配器,也买不着这东西了,改天自己做个数据线杀除器吧,我觉得51单片机杀了3根 ...

STC谁告你1000,我一个片子,15系列的,开价7万,都没解出来。另外,烧IO引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现在开盖太容易了,探针一上直接读出。
错了,12系列的,15系列现在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谁告你1000,我一个片子,15系列的,开价7万,都没解出来。另外,烧IO引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 ...

哦,具体不知道,我是觉得15没有读出应该是很安全,但是那些专门解密的公司报的价说是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