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市场得到一老机,修还是不修?

楼主(2016-07-23):
    今天,从市场得到一台武汉东湖362二波段6晶体管收音机。品相尚好,外壳非常完整,外面皮套差些。里面看未经过修理。缺电池架。接上外接电源查看,电位器簧片损坏,推挽放大其中一只三极管管脚脱焊,短波没收到台。按理说修复较容易,但考虑全机品相,又非常纠结,修还是不修?大伙帮出出主意。

网友A:
品相尚好,外壳非常完整就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相尚好,外壳非常完整就可以修!

修过算破相么?

网友:
只要不换现代零部件就不祘破相,如果有可调电阻就在印刷电路那面断开不拆不动,找新可调电阻安在印刷电路那面,或者用固定电阻。电解电容全换新的,就基本上不破相。

网友B:
如果用来收藏,修后怕破相,就不要修。
如果用来玩,就大胆的修吧。

网友:
找点旧件修好,既能看也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来收藏,修后怕破相,就不要修。
如果用来玩,就大胆的修吧。

一般来说哪一种情况好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来收藏,修后怕破相,就不要修。
如果用来玩,就大胆的修吧。

还是遵循这个原则较好。

网友:
修旧如旧就行,全部用老元件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