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来请教个问题 我是这方面的新手 谢谢大家

楼主(2016-07-24):
前些日子 玩矿机 上瘾了  在屋顶上面 架设了 好几根天线  很长 也很高 就是这几天我们这里暴雨不断 晚上经常打雷 这个天线会不遭到雷击啊  需不需要地线啊  如果架设了地线  不就等于和另外一根在地下的线一样了吗 一直很纠结 但是连在一起还能收台  另外天线多了 是不是声音能提高啊  想弄明白  大家能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A:
另外架设比天线高的避雷针才行,并且天线要在避雷针的保护范围之内。天线和地线之间再装一个雷电放电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架设比天线高的避雷针才行,并且天线要在避雷针的保护范围之内。天线和地线之间再装一个雷电放电元件。

哦 谢谢 好像有点明白了

网友B:
云层聚聚听筒里面静电声音不断

网友C:
打雷时最好不要收听,把天线与地线直接连通,否则打坏矿机事小,给生命带来危害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雷时最好不要收听,把天线与地线直接连通,否则打坏矿机事小,给生命带来危害那就得不偿失了。

可不是“最好不要收听”而是绝对不要收听,特别是室外天线有落雷可能时,必须接地----不能在室内,应该在室外就接地。设置室外天线是必须同时安装避雷器。
室外雷击时不要:不必要的室外活动,特别不要踢足球,登高、爬山修理屋顶等等。室内远离配电盘、水管,从楼顶引入的煤气管道,无论是否电热水器都不要洗澡。有长的外拉线时请勿打电话。不注意些未必有事,有事了必然是不注意,如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层聚聚听筒里面静电声音不断

哦  这个我还真没试听过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雷时最好不要收听,把天线与地线直接连通,否则打坏矿机事小,给生命带来危害那就得不偿失了。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是“最好不要收听”而是绝对不要收听,特别是室外天线有落雷可能时,必须接地----不能在室内,应该 ...

谢谢坛友提醒  雷雨天一定注意  毕竟太危险了  就怕万一雷击

网友E:
楼主 我在海堤上钓鱼  用碳纤的5.4m鱼竿  无意中一扬杆  居然 手和杆之间 被电到啪啪的响。。再试 。。再响。。   收杆。。不敢钓了。。   以前用玻璃纤维的杆子从来都没事。。   我相信了 平地被雷击的事。。玩矿机 安全 绝对第一。。。架天线 。。左顾右盼看清楚 。。远看近看 。。确保安全再架  。。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在海堤上钓鱼  用碳纤的5.4m鱼竿  无意中一扬杆  居然 手和杆之间 被电到啪啪的响。。再试 。。再响 ...

谢谢关注  我这个天线有点高 我也是害怕雷击  最近断的下雨  河里都快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