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变压器坏了是不是就应该扔了?

楼主(2016-07-24):
双路32V--3A稳压电源,无输出,检测变压器初级开路。是不是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A:
环形变压器好修,一部分的初级绕组还是在外层的,拆开原样原匝数重绕就是了,最少比EI铁芯好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变压器好修,一部分的初级绕组还是在外层的,拆开原样原匝数重绕就是了,最少比EI铁芯好弄多了。

谢谢回复,感觉外层是次级线圈,而且分成了好多组。需要都拆下来。

网友:
就看你的动手能力和经验,首先查看损坏程度,外表绝缘是否高温烧焦熔化,对于高温烧焦熔化说明漆包线不行了需要换线重绕,如果与正常一样看不出啥,如果是铝线故障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铜铝接头处,这种问题最容易处理,只要拆下绝缘包带即可看到接好复原即可。如果铜线有可能内部多股并绕绝缘处理不佳造成短路绕组少部分烧断引起,需要拆除次级绕组,找到绕组断点击穿点接好通电不发热正常即可,绕组涂覆绝缘漆烘干可避免再次损坏。复原次级绕组不需要材料钱只需花费功夫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感觉外层是次级线圈,而且分成了好多组。需要都拆下来。

将包装外皮仔细拆开,也许就会发现初级断开的地方了,有些国外的环形变压器会内藏保险丝,此时就能发现并处理好了。就是说不一定非要拆开很多线圈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就是买个新变压器,也比仍了好吧!
当然,还可以用电压合适的一般变压器代用。

网友:
扔了多可惜,空闲时候捣鼓一下有乐趣。

网友:
从主题看楼主似乎是土豪。遇到这种情况别人都不会扔的。

网友:
扔了多可惜 说不定接头的地方断了

网友:
环牛拆了重绕。就算不要牛了。其他主控板,表头还是有价值的。不要了扔给我吧,呵呵

网友:
直接换方牛

网友:
如果我是你邻居,一定告诉你什么时间扔、扔到哪个地方。哈哈……

网友:
如果初级在里面就相当麻烦了,绕线太要命

网友:
要是自己的动手能力强,就重绕。

网友:
估计是线包内部热熔保险坏了

网友:
有功夫就修一下,没功夫就扔了

楼主:
我抽时间拆开看看修一下,不然会被鄙视的
变压器有很多根线,希望恢复的时候能接对。

网友:
检查下变压器初级把段的地方接好,包上绝缘材料,继续用

网友:
到这来的应该都是有一定维修能力的或是专业搞维修的不能说扔就扔啊。。

网友:
拆开重绕,没有什么难度,也是个学习锻炼的过程。

网友:
初级开路比较麻烦,得拆整个变压器了

网友:
看看线圈里面是否有温度保险丝。

网友:
环牛拆了重绕,乐在其中。

网友B:
线包内应有个保险丝,慢慢找,找到它,把它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包内应有个保险丝,慢慢找,找到它,把它换了就可以了

第一次听说线包内有带保险丝的哎,谢谢!网上找找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