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天线要多长才有效果?

楼主(2016-07-24):
刚才除便拖了根2米多的电线出窗 接自己做的单管机  信号不见增强  杂音却增加不少  是天线还不夠长的原因吗?

网友A:
没用磁棒么?

单根天线接收主要对电场信号敏感,杂音增大是因为静电噪声以电场信号的形式出现。

网友B:
天线的有效长度一般在波长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中波波长在百米左右,天线长度一般在得在几十米或上百米左右不等,你这二米的天线长度有那么一点点偏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磁棒么?

单根天线接收主要对电场信号敏感,杂音增大是因为静电噪声以电场信号的形式出现。

有用磁棒  只是想加天线增加接收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有效长度一般在波长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中波波长在百米左右,天线长度一般在得在几十米或上百米左右不 ...

那就是说除非接几十米的天线  要不就不要接天线只用磁棒接收?

网友B:
天线即有长度要求,也有高度要求,天线最佳长度应该为接收波长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果信足够强,当然天线要求也不用这么高,矿石机自身没有放大能量,全靠天线接收到的能量,自然天线能架设得越好,效果就越好,磁棒接收也一样,除非装上放大器,那就得另外提供电源为作为能量,无电源收音机就全靠天线上接收的能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即有长度要求,也有高度要求,天线最佳长度应该为接收波长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果信足够强,当然天线 ...

谢谢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要根据自身条件来架设天线,还要注意防雷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根据自身条件来架设天线,还要注意防雷电!!!

刚才看到你的姜太公天线  太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你的姜太公天线  太強了

谢谢朋友夸赞! 我也是没办法架设长线天线,所以才不得不架个鱼杆天线!只要想玩好矿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网友D:
伸出窗外  离强远些。。离地高些。。再试试 。。   搭在窗台 靠着墙壁的不行地。。

两米 有效果啦。。    在高层楼上 效果 不凡哩。。

网友:
天线好,矿机也好,声音也高,收台也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伸出窗外  离强远些。。离地高些。。再试试 。。   搭在窗台 靠着墙壁的不行地。。

两米 有效果啦。 ...

看来要学姜太公, 做钓鱼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伸出窗外  离强远些。。离地高些。。再试试 。。   搭在窗台 靠着墙壁的不行地。。

两米 有效果啦。 ...

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