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电机代换

楼主(2016-07-24):
今天回家衣机不转了,翁翁响,拆开发现电机烧了,家里有两个老式电机,但是我不知到多少瓦的,洗衣机上是12uf的电容,我能否直接换上老式电机?老式电机重八斤多

楼主:
安装电机螺丝孔不对,我准备就对上一个上加长螺丝,另一个用铁丝拧紧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法,总之老式电机一定要用上,不能白白浪费,我感觉这个老式电机更好。希望换上它永不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安装上就可以换

电容可以不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两个老电机是带电容的吧?
如果带电容正常运转,就一起换了、
话说,洗衣机电容一般都是12UF吧?

老式的不带电容,现在洗衣机上面的带是12uf的,我估计老式的电机功率大,能不能加到14或者16uf?

网友B:
那个铝壳的电机120瓦,配8-10微发启动电容,铁壳电机一般在150瓦左右,启动电容一般10-12微发,只要可固定就可以,老电机耐用,现在新型电机定子线包大都是铝包

网友C:
电机的主副绕组是不是一样的,也就是会不会相同功率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铝壳的电机120瓦,配8-10微发启动电容,铁壳电机一般在150瓦左右,启动电容一般10-12微发,只要可固定就 ...

意思我用老电容也是可以的吧!我想着老电机肯定也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主副绕组是不是一样的,也就是会不会相同功率正反转

以前也是洗衣机上面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也是洗衣机上面的电机

只要能装上固定住,就能使用,原洗衣机12uF电容估计现在容量也小了,正好用到旧电机上

网友D:
皮带轮要能换上去,高度要一样,转速少许不一样倒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轮要能换上去,高度要一样,转速少许不一样倒没关系。

老电机转速不知道,之前也是洗衣机上面的,不过之前老电机上面的轮子小

网友:
电机转速铭牌上有。皮带轮大小跟转速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我用老电容也是可以的吧!我想着老电机肯定也更耐用

洗涤电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大都是减速器主轴水封磨损导致慢性漏水,运转时通过皮带轮将污水抛洒到周边洗涤电机和脱水电机上面,电机受潮最终匝间短路烧坏,不光要换电机,更要查找电机故障的根源所在。。

网友:
凡是洗衣电机都是4极交流电机转速都一样,皮带轮大小是配合波轮转速的,所以你必须用原机单皮带轮,而不能用电机带的轮。安装结构不同得做个转接架,这个有点难度考验你的动手能力了。至于电容,差一点容量可以用。

网友:
设备不是很多的话感觉能装上就得大大改造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