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师傅修过这种热水器

楼主(2016-07-24):
俺这台热水器用了7-8年了.现在烧水时间越来越长了.及耗时间有费电.估计加热棒上水锈很厚了.想拆开清理水锈.苦不知怎么打开箱体.求哪位师傅给予指点万分感谢.....热水器牌子:德国比力奇50升的.看图.......

网友A:
是不是从电源进线那里拆?或者从两头。抱歉我没拆过,帮顶。应该不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电源进线那里拆?或者从两头。抱歉我没拆过,帮顶。应该不难拆

也有可能....一直不敢动手.因为桶里一直有水放不出来..知道怎么把桶里的水放出来吗?从进水口打压能吗?

网友B:
进水管出水管全部拆掉,就可以放水,只拆一边不出水,无空气回流,三个红色的脚应该是可以拆卸螺丝的,发热丝应该从右边盖子里面更换,电源进线地方只能维修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管出水管全部拆掉,就可以放水,只拆一边不出水,无空气回流,三个红色的脚应该是可以拆卸螺丝的,发热 ...

感谢前辈的指点.说的有道理一听您就是高手..有时间准备开卸....有问题再请您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点.说的有道理一听您就是高手..有时间准备开卸....有问题再请您指点.....先谢谢了

前辈不敢当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不敢当 ,互相学习

网友:
边上的三个罗山拆掉拿掉盖子就看到怎么拆的了

网友C:
热水器应该是,为了出热水同时进冷水而不带出冷水,热水器内部冷水进口在低位热水出水口在高位,所以打开进水口,接上水桶,再打开出水口,内部的存水就流出来了。至于水罐的开口通常在侧端,那么右端的螺丝打开,里面应该找到开罐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应该是,为了出热水同时进冷水而不带出冷水,热水器内部冷水进口在低位热水出水口在高位,所以打开进 ...

好的朋友谢谢指点........还没开干呢.....

网友D:
电热水器好修,在位置上不用卸下进出水管,打开排水管镁棒螺栓,卸出电热管。掏净水垢。再换上新镁棒装好即可。问题是生锈难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水器好修,在位置上不用卸下进出水管,打开排水管镁棒螺栓,卸出电热管。掏净水垢。再换上新镁棒装好即 ...

朋友你好.俺没修过.也没打开过热水器.....不懂镁棒是哈玩意...每个热水器里都有吗?好买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俺没修过.也没打开过热水器.....不懂镁棒是哈玩意...每个热水器里都有吗?好买到吗?

镁棒是利用金属活波性不同保护铁桶的,不是防止结水垢的。都要用。这么多年一般会被腐蚀的无影无踪。好买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镁棒是利用金属活波性不同保护铁桶的,不是防止结水垢的。都要用。这么多年一般会被腐蚀的无影无踪。好 ...

原来如此.知道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建议楼主直接买新得了,旧的拆开玩玩就好。

俺也是闲着没事想练练手.弄好了再对付几年.弄不好等着涨了退休金换一台......

网友:
这个一看做工就是假洋鬼子的,不用拆,把进出水拧开,放化学药品进去清洗水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建议楼主直接买新得了,旧的拆开玩玩就好。

这玩意很简单,不难修。买新的换起来也不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觉得这么多年了,没有镁棒,估计罐体已经腐蚀了,不安全,哪天裂开了烫伤就不好了。

谢谢提醒......

楼主:
再次感谢坛友们的技术支持...........鼓捣完谈感受.....中途遇到困难再麻烦坛友指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要觉得这么多年了,没有镁棒,估计罐体已经腐蚀了,不安全,哪天裂开了烫伤就不好了。

可以从孔往看,搪瓷本身耐腐蚀。注意维护我看用十几二十年也行。漏水也有迹象,不会突然爆裂。那罐体可厚了。

补充内容 (2016-7-26 05:44):
从加热器的孔往里看,检查内部腐蚀情况。

网友F:
我家的一个热水器用了21年了,1995年安装的,现在加热还好但外壳锈的厉害,计划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孔往看,搪瓷本身耐腐蚀。注意维护我看用十几二十年也行。漏水也有迹象,不会突然爆裂。那罐体可厚 ...

确实用20年的都有,见上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一个热水器用了21年了,1995年安装的,现在加热还好但外壳锈的厉害,计划换掉。

内胆没坏就可以继续用。外皮刷漆美化一下即可。新的也是那么回事。要是都像矿坛人一样,电器商都得哭死。

网友:
你的进出水口怎么有三个呀,一般都是两个的吧,

网友G:
你把图二的三个螺丝拆掉就能看到发热管了,放水的话把两条水管拆了,单向阀也拆了水就流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图二的三个螺丝拆掉就能看到发热管了,放水的话把两条水管拆了,单向阀也拆了水就流出来了

好的.就照你的办.....谢谢...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员维修好,,

网友:
北方水垢多,这玩意没有太多技术,大胆拆

网友H:
热水器不复杂,你这个可能是坏了一只发热管,或继电器有问题,不通电10小时后大胆拆,修好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水器不复杂,你这个可能是坏了一只发热管,或继电器有问题,不通电10小时后大胆拆,修好不难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