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4管FM发射器

楼主(2016-07-24):
两个月前捡了个玩具遥控器,频率好像是27.145兆赫。只用震荡部分加音频输入,然后倍频放大,收音机收到的声音哨叫很大就扔到一边去了。前几天下雨用这块实验板耗费半天时间搭了个4管的发射器。不用发射天线一百米外还能清晰收到,加了发射天线后二百多米收音机不用拉出天线就能收到再远了没试过。现在的问题是用6V交流供电交流声很大,电流是120MA。用两块手机电池7,2V供电电流是150MA。现在的问题是音量大了有失真,声音小了仍然有哨叫;坛内高手很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本制作纯属实验,我在偏僻的农村,如违反坛规请版主删除,在此谢过劝茶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本身强调发射效率,对效果,稳定性没有很多要求,要求它发射效果好可能难度比较大

谐波倒是有不是很大,手摸天线有反应但不影响收听

楼主:
先上个实物图

楼主:
说明一下震荡是9018,缓冲是1959,推动是8050,发射是3807。后两级是丙类放大。

网友A:
频率改到调频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改到调频段了吗?

频率是80MHZ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是80MHZ左右

这种电路结构本身强调发射效率,对效果,稳定性没有很多要求,要求它发射效果好可能难度比较大

网友B:
这种无线话筒做了N多了,有点经验。有交流声或哨音,一般是因为末级强信号串入电源,干扰电源内部电路工作,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形成杂音。可在电源线上加一节电阻电容滤波,隔断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无线话筒做了N多了,有点经验。有交流声或哨音,一般是因为末级强信号串入电源,干扰电源内部电路工作, ...

谢谢中国心老师的指点

楼主:
爱好发射十几年了也做了不少,至于专用pcb啊,镀银线和专用管子啊都是奢侈品。穷人的diy有很多遗憾

楼主:
这是原理图,电阻和电容参数有所变动,后面加两级丙类放大。级与级之间难以做到大面积接地,只是在级与级之间加了滤波电容

楼主:
电源是LM317模块,有个18v变压器苦于没有多圈电位器,干脆用6v变压器

楼主:
没有拍好,凑合着看吧

网友:
上张包括后两级在内的完整电路图。

网友:
我记得本论坛是禁止讨论类似 发射之类的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