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调压缩机启动电容那么容易凹陷?

楼主(2016-07-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芯小壳大,那肯定容易那样了。不信你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
凹陷不大没影响的,如果大了就有影响,毕竟薄膜缠绕的,浸在固体或液体里。主要是凹陷会改变薄膜的一致性,容易击穿。建议还是买大厂的电容。这样本身壳就厚 而且也有余量(里面薄膜不是直接接触底部的)如果维修 可以买小厂的 你懂的!

网友:
  因为空调压缩机的启动电容器的绝缘介质与电解电容器介质有所不同,空调启动电容器内的电极与绝缘层卷在一起,其装在容器内留有较大的空间,以利于与外壳绝缘,所以容易凹陷,而电解电容器壳内充满了电解液,在外力作用下不容凹陷,我想这可能是主要原因,另外电解电容器在失效时多有外壳凸出、漏液现象。
  另外,启动电容器的外壳凹陷只要没有与内部电极短路,对电容器的正常工作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