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 636 里的GZL

楼主(2016-07-25):
如题,本人新手一个,想装个636式收音机。无奈没有电路图中的GZL,想自己绕一个。
我这有一个磁环,拆的,外径大约1.2cm,内径大约 0.7cm,高0.5cm。
漆包线是0.5mm的。

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highlight=636

谢谢!

网友:
绕磁环是很花时间的 你可以双线並绕  首尾各取一头短接串联  余下的接电路  双线并绕25圈可以了

网友:
节能灯里的磁环,绕40-50圈,2MH左右。

网友:
这个高扼圈电感要求不严格,几个毫亨范围内就行,随便绕吧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高频扼流圈很容易做,找一个高阻值的电阻以及0.1mm左右的漆包线,用电阻做骨架绕3-400匝就可以了,线圈两头直接焊在电阻两端,再用蜡封就行了。

网友A:
温馨提示——40或50圈,显然是不够的。

网友:
单管机的关键在耳机,必须600欧姆以上才能有好的效果,不能用现在常用的低阻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馨提示——40或50圈,显然是不够的。

主要还是磁芯的问题,低频功率磁芯随绕几圈电感量就很大,但频率高了电感量又变小了具体多少也不好说,这个东西很难计算或测量,只能是实验得知了

楼主:
磁芯不确定,电脑上拆的。高阻耳机能用音频变压器加上电话耳机吗?

网友B:
9014加成品3mH工字电感效果很好,3V电源普通MP3耳机震耳

网友:

D2下边串个10u电容及22k电阻效果会更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请问本机自噪如何,在调偏置电阻时,突然就有交流声出现。本地没有中波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14加成品3mH工字电感效果很好,3V电源普通MP3耳机震耳

这种9014单管机我做了两台,只用1.2v就相当响亮了。

楼主:
能把 9014 单管机的电路发上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