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110V 改220V

楼主(2016-07-25):
之前想改,一直没有改好的。
1 加入可控硅,结果电机打火很大发热也大最后放弃了。
2 想加入220V转110V变压器 (要100W,体积大装不进去机壳)
3 原气泵在110V 通过桥堆整流后直流工作的,工作电流110V,0.9A
以下改法在数码之家看到,不知这样是否可靠
(原贴地址:bbs.mydigit.cn/read.php?tid=878308 )
原作者用 用变压器 初级串入交流当中去220V,和4个二极管组成桥堆 直流电串联起来,(但不明白次级又有联接,不知接到哪里去,又什么作用。原主板110V转10V 变压器,是给继电器控制通断用的)
我不知道变压器串入交流电和感性电路怎么计算,这个变压器怎么选 (问过原作者 说是10V  180ma   几W就够用了),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用变压器稳定些,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参考。

网友A:
110伏0,9a功率不大,五十瓦变压器制作一个自耦变压器足够。要不尝试串联220/200W卤素灯泡试试反正它体积小容易安装就是多耗些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伏0,9a功率不大,五十瓦变压器制作一个自耦变压器足够。要不尝试串联220/200W卤素灯泡试试反正它体积小容 ...

220/200W卤素灯泡 这个能否用降压,另外气泵有震动,会不会容易断丝

网友B:
电流大,改电机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改电机比较保险

电流1A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伏0,9a功率不大,五十瓦变压器制作一个自耦变压器足够。要不尝试串联220/200W卤素灯泡试试反正它体积小容 ...

1 原气泵功率 110*0.9=99W 换算到自耦变压器功率,怎么算的。
2 手上80VA 自耦变压,厚度厚,装不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老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初级有中心抽头。

1 原气泵功率 110*0.9=99W 换算到自耦变压器功率,怎么算的。
2 手上80VA 自耦变压,厚度厚,装不下。谢谢

网友:
顶一顶 看一看啊

我是来拿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1254685590&spm=a1z09.2.0.0.Nldzm4&_u=5gbsmf9674

这个试过,不好用,满载时候,碳刷火花发出很多绿色,电机也烫手。吓得我不敢用了

网友:
加装变压器体积太大,改装电机定子成本太大。折中的办法加装电子调压器,100W以内可以用可控管制作,网上有这种电路图。

网友:
串电感降压   不知行不行